1103无刷电机的上盖老是脱落咋弄

楼主(2017-06-25):
如题,试过用胶粘住上盖和轴接触的地方,
也试过用个套子把盖子往下砸,
但是飞一段时间就还会脱开。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套个轴套

楼主:
好,我去试试。追问一句:螺丝胶比401、502之类的好用是吗?
谢谢指点!

楼主:
1103电机的轴套?我不懂,好像没有。求站短链接。
谢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03电机的轴套?我不懂,好像没有。求站短链接。
谢谢回答!

找轴径相同的替代

网友B:
必须耐高温轴承胶。最高强度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轴径相同的替代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耐高温轴承胶。最高强度那种

好的,我找找,如果有适合的能推荐给我就最好。谢谢!

网友C:
如果有条件,轴上滚花,再压配合,最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条件,轴上滚花,再压配合,最稳当

喔,好厉害,这我完全不懂啊。谢谢了。

网友C:
就是电机轴上车床,用滚刀滚出花纹,等于微量地加粗了轴,再压配合装回转子壳(电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机轴上车床,用滚刀滚出花纹,等于微量地加粗了轴,再压配合装回转子壳(电机壳)

厉害!谢谢指点。

网友:
严格讲,这是电机质量问题,合格产品不应该出这样的状况。壳与轴之间力臂很长,受力很大,,好在轴比壳硬,轴向垂直的滚花纹路,可以在压力下刻进壳体,这样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条件,轴上滚花,再压配合,最稳当

可这样再想拆开就麻烦了!

网友:
产品不行,换电机

网友D:
先用高强度螺丝胶试试,本身有一定的摩擦力,再加上螺丝胶放两天等干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高强度螺丝胶试试,本身有一定的摩擦力,再加上螺丝胶放两天等干了应该没问题

先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