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爆改伟力911遥控器

楼主(2017-06-25):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小飞机,用的是ADR高频头和微型接收机,通过PPM接口和D7e连接,但是高频头要独立供电,而且外置看起来很是不舒服、本来打算内置的D7e里面,但是空间有限。于是想到了911直升机遥控器,但是伟力的遥控器没有PPM输出,所以只能以借用电位器的方式了……

楼主:
但是问题来了,伟力遥控器的微调回中和ADR高频头回中的方式不一样,导致信号有冲突,把伟力遥控的电位器与原来的电路都断开才正常,为了保留原来遥控的功能(我还有一个911直升机),又可以使用ADR高频头,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双联切换,就是电位器输出信号在两块板之间切换。

网友A:
太能折腾了,安全性不高,不建议

楼主:
为了两个开关可以更好的同步,所以用农机粘胶和帽子粘在一起了!胶水没有干,先做其他事情,ADR高频头的电压是3到5V,而911遥控器是9V,所以我用一个7805来降压,随便接了一个指示灯以便以后区分输出信号

楼主:
接下来是各种连线

楼主:
既然做到这一步了,为了以后可以用911的接收板来改飞固定翼,干脆多弄一个方向和副翼的切换开关,因为911只有两个舵机,直升机模式的时候是作为升降和副翼通道,固定翼的时候就要把副翼舵机改为方向了,同样用双联开关切换!

网友:
楼主搞电子的吧,太复杂

楼主:
终于把全部的线都接好了……感觉好凌乱

网友B:
技术贴,萌新表示震惊……

楼主:
各种测试正常,可以合上盖子了

楼主:
最后来一张合影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种测试正常,可以合上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萌新表示震惊……

瞎折腾的,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比如911遥控器改手或者改输出通道,只需要调换电位器中间一条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能折腾了,安全性不高,不建议

小飞机而已,又飞不高飞不远,就算失控也不会有任何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折腾的,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比如911遥控器改手或者改输出通道,只需要调换电位器中间一条线 ...

正解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
        支    持折腾

网友C:
7805只有1A电流输出,最好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只有1A电流输出,最好加个散热片

1A电流足够了,测试过一点都不发热

网友D:
adr高频头可以用d7e供电啊,我的方法是在d7e开关上接个降压dc,高频头直接插在d7e外面,不用的时候可以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r高频头可以用d7e供电啊,我的方法是在d7e开关上接个降压dc,高频头直接插在d7e外面,不用的时候可以取掉 ...

这个办法好,如果改为内置就更好了,可以加一个开关控制发射板的供电通断

网友(2017-07-29):
卧槽卧槽卧槽,很专业啊

网友E(2017-10-05):
楼主厉害!!
请问这个遥控器怎么改正反舵?

楼主(2018-01-18):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请问这个遥控器怎么改正反舵?

用开关切换电位器两条线

网友:
瞎折腾  班门弄斧

网友F:
楼主,伟力遥控器怎么改左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伟力遥控器怎么改左右手。

我是把摇杆组件互换,然后油门和升降的信号线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摇杆组件互换,然后油门和升降的信号线互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