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一包 一车 一飞场

楼主(2017-06-25):
一大早把小机飞丢了,回家一直不爽,一直都是飞模拟器,真机就摸了三次,还都是悬停。不行,跑到仓库找到入手第一台450,仔细再设置一遍失控保护,看一遍wan0761大神基础设置。拆桨测试失控保护,ok,粗发。想着要装逼还带了录像机录像,嘻嘻。
下楼找了辆小黄车骑上,吹着凉风,那个爽。到了飞场迫不及待拿出飞机,先开遥控,再给飞机上电,等飞机冷颤一下,准备起飞咯
带了两块电池,第一块电池我想先热热身就没录像,想着第二块电池再录像,悬停没问题,想着做个圆周航线吧,还是对尾右进入,尾巴就开始摇摆了,油门螺距拉低点尾巴又正常了。第二圈又来了,摇着摇着大桨擦地切hold,一个易碎臂碎了,其他没有明显受损,这机振动也好大,6s电机用的14t的齿70油门曲线,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易碎臂断了,估计主轴横轴也完蛋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控怎么会失控呢?查明原因了没

网友:
小黄车给了你多少广告费

网友:
包挂在前面不太安全哦

网友A:
目测图三大齿轮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图三大齿轮也该换了

好眼力  扫了

网友:
睿思凯,有直升机?

网友:
农户山泉”有点悬!控!

网友B:
苦孩子呀,升级7075件吧,耐炸精度高,维护费用和你这一样。原装单推而且尾桨夹不是推力轴承的容易坏,各种折腾。

网友:
还是直升机好带,比固定翼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苦孩子呀,升级7075件吧,耐炸精度高,维护费用和你这一样。原装单推而且尾桨夹不是推力轴承的容易坏,各种 ...

这台机没打算折腾  ,小炸可以修修当锻炼修机调机,大炸就拆设备换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没打算折腾  ,小炸可以修修当锻炼修机调机,大炸就拆设备换空机

就一样程度炸鸡成本来说,7075的成本比6061便宜5倍,而且变形几率远大于7075,在排震方面优势远大于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