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f16改过6s 70涵道的进

楼主(2017-06-25):
原配是4s 70 想改6s版本 不知道哪位大侠改过 求指教

网友:
我現役機就是改裝6S,涵道用飛翼2300KV 12葉 ,電池使用2600mah,推力比超過1以上,可垂直持續爬升,爽翻天~

楼主:
2600会不会太少了 我打算挖后面 用4000的容量
前转向钢丝是不是长了 转向碰触到舵机

网友:
實際飛行時間可超過兩分半鐘,很不錯了.
這小機子若裝4000會讓機子變重,飛行性能會變差,不好飛. 加上動力改很噴了,但此機子無骨架較脆弱,有可能在高速飛行時空中拆機,我是不建議.
鋼絲是太長了,測量好後再減掉即可.

楼主:
钢丝向后掰了 就好了
主要机翼没有碳棒 也怕解体

网友:
出你个jp涵道试试,爽死

楼主:
今天已经试飞了2电 没啥问题的 用的fms6s的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