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换蓝剑舵机有点晃

楼主(2017-06-25):
刚把蓝剑舵机折腾上去,感觉稳了不少,但是鸡鸡一直有点抖,小尾巴一点一点的,不知道啥原因,各位改过蓝剑的魔友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A:
我的没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一下舵机虚位大不大,有无抖舵,十字盘,连接扣什么的有没有问题,怀疑是不小心动坏哪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一下舵机虚位大不大,有无抖舵,十字盘,连接扣什么的有没有问题,怀疑是不小 ...

谢谢,是全新的舵机,虚位基本没有,十字盘之前用的原厂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舵机拉杆这个是重点了,蓝剑舵机高了点自己用尖嘴钳做了弯曲,可能问题在这里,一时想不到好办法,裁掉点重新做个勾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全新的舵机,虚位基本没有,十字盘之前用的原厂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舵机拉杆这个是重点了,蓝剑 ...

折角都是90°应该没问题,估计可能你那角度折大或折小了,小问题折磨人啊

网友B:
我的改后有鲸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角都是90°应该没问题,估计可能你那角度折大或折小了,小问题折磨人啊

重新买了舵机√再弯下看看,感觉对动手能力要求好高…修修补补好多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改后有鲸鱼尾

的倒是没有,只有尾巴上下点…也是醉了…

网友:
主要是耐炸不?

网友C: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还没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