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 Racing蜗杆齿轮传动彻车桥解析评测

楼主(2017-06-25):
从SCX10 II时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注重到产品除外观以外的因素,例如结构的科学性,合理性,乃至有趣性。

这次Hot Racing发布了Worm Gear Conversion Axle新车桥,开始对桥蛋部分开始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正面一览,发现桥蛋的确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重新设计了齿轮直径?改变了齿轮结构?

接下来我们开始深入解析

对比原厂

拆卸开桥蛋,我们已经发现了的确齿轮发生了变化,不过还有一层固定件,我们继续拆卸

拆到这里,差不多已经得到了答案
新的车桥采用了蜗杆齿轮结构体系

这是蜗杆齿轮组的轴齿(蜗杆)和盘齿(蜗轮)

在标准工业上,我们也经常会见到蜗杆传动体系

由于轴齿的体积可控,使得改变车桥输入轴可以达到更高位
进一步在中高位的SCX10 II螺旋伞齿基础上继续提升

那么更高为的输入轴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直接影响传动轴的工作角度,进一步提升车架整体的传动效能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蜗杆传动的物理特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0ODkyNDQ0NA==.html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蜗杆单向自锁传输的物理特性,它同时实现了有趣的“物理”拖刹效果

好了,基于蜗杆的轴向性,较长轴需要端点轴承来控制同心性
所以桥蛋前部也拥有限位轴承

这就是桥盖前方那个凸起的原因

继续,我们来看看更多的优化
桥蛋尺寸

测量桥蛋轮廓边缘的上下点作为相对直径,大约尺寸在24.Xmm左右

我们对比一下原厂基准

还是测量相对直径,大约在32.Xmm左右

这是对比效果

放在一起同时也能直观感受差异

除了桥蛋迷你化,另外一个小细节也值得注意
这是桥蛋的底部,可以看到新桥除了相对直径缩小以外,底部的圆弧化,在遇到障碍后,提供很小的摩擦系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刮蛋,很小的摩擦系数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遇到障碍物卡蛋的现象

最后看看桥总成的重量,87克左右
这个重量是包含了蜗杆齿轮及限位轴承

总结:
新的结构特性包含:
1、更加迷你的桥蛋尺寸
2、更高位的输入轴优化传动轴工作角度
3、蜗杆传动特性拥有物理拖刹效能

可能的问题:
因为蜗杆传动自身的单向自锁物理特性,会增加齿轮的磨损系数,发热情况也有所增加,使用时建议添加适当的润滑油起到润滑防护作用
前置蜗杆头的限位处理可以更加巧妙,利用变轴径的方法,采用尺寸更小的轴承优化桥盖前方的工业造型

网友:
有时间画一个,3D打印出来试试。

网友:
十几年前的电动玩具车上就有用这种传动方式了

网友:
效率低,磨损大,工艺要求高,也许只有攀爬适合吧。

网友:
其实不必蜗杆传动  用45度的斜齿轮就可以了  一样是90度  减速比也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