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DVR直接机载录制 90GT 室内各种钻 小视频

楼主(2017-06-25):
HMDVR的最大缺点就是图传信号稍弱就一个劲地闪黑,忍不了。前段时间看见坛友90GT直上DVR,也学着弄了弄。
HMDVR去壳后大概5克重,对90GT室内慢慢飞影响不算太大。
视频比原来清楚太多了,也没有干扰纹,结果很满意。
我是HMDVR去壳,连接红黑黄三条线到图传的同色线所在焊点。手艺不行,弄出来不美观,大伙见笑。
图一:第一次上机,横置,好处是直接可以塞进图传下面。

图二:朋友的机机上加了4个六角柱。

图三:六角柱上HMDVR去下半个壳皮筋勒上(后来嫌重连上盖都去了),这样应该抗摔。

图四:最后我把HMDVR也竖过来,魔术粘贴合。就是麻烦些,要把图传的两根连接四合一电调上的电源线换成长一些的。

注意插TF卡处别被线挡住,还有HMDVR的录制按钮也别被图传压住。
?spm=a2hzp.8253869.0.0#paction

网友:
慢慢飞也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飞的可真稳!!!!!!!!!!!

网友A:
为啥我的空心杯飘的很厉害,你这好稳啊

网友B:
这个用什么控才行,我只有天地飞六目前,可以吗,想入

楼主:
我这个用的DX8飞的,之前D7E也能很稳。
我只会室内飞飞,出去会飞得比较狼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空心杯飘的很厉害,你这好稳啊

没玩过空心杯,我这个除了yaw的p值增大了些其他都是默认参数。觉得挺好飞,实际我也不会调PID。

楼主:
穿越新人,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什么控才行,我只有天地飞六目前,可以吗,想入

不知道天地飞是什么协议,飞机自己配接收就行。

网友C:
慢慢飛的很穩啊!可以分享PID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飛的很穩啊!可以分享PID 嗎?

固件Betaflight 3.1.7 yaw的p是130,super rate 0.80 ,其他默认。
现在把yaw的p改成180感觉挺爽。
我不会调pid,你凑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Betaflight 3.1.7 yaw的p是130,super rate 0.80 ,其他默认。
现在把yaw的p改成180感觉挺爽。
我 ...

謝謝,我也試試你這參數吧!我也不太董調PID

网友:
觉得好清新啊,看来这超小摄像头的清晰度也是很好的,平时吐槽的烂画质,这么看来应该是微型图传造成的

网友:
楼主、呼叫楼主,你是用自稳模式飞的吗?飞的真稳,能不能给个你的这个小机的PID。

网友:
正愁不能把视频录下来,我去搜下hmdvr

网友B:
hmdvr是不是也可以放到图传接收机端啊,若是放到飞机上,是不是就相当于摄像头出来的信号去了图传发射和hmdvr两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dvr是不是也可以放到图传接收机端啊,若是放到飞机上,是不是就相当于摄像头出来的信号去了图传发射和hmd ...

你说的都对。本来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也应该用在接收端的,但是......看我第一句话。所以,接在发射端就不会有信号减弱的可能。

网友D(2017-12-09):
90GT也能飞得这么稳吗!视频是DVR卡上的?眼镜上的视频也这么清晰吗?

楼主:
90GT就是这么稳,并且是用手动飞的。
视频是机载的HMDVR上录制的,所以没有干扰条纹。
眼镜上连接HMDVR录制就会有干扰条纹,而且清晰度也会差一些。距离稍微远一些就会闪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