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d如何唤出主菜单调pid

楼主(2017-06-25):
本人用的hgl f4.飞塔带集成osd , 但是按照精华区的教程,一直无法唤出osd 主菜单。
油门中,方向左+俯仰前会把pid 的profile 调到第二个,方向右那个不起作用。
四个通道行程都到2000了,用的Dsmx接收开的uart 1, 其他的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群里人也没辙,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A:
yaw left, throttle mid, pitch 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yaw left, throttle mid, pitch up

看我内容,试过了

网友:
进入菜单后,用俯仰摇杆导航至PID,有个向右的小箭头,再横滚摇杆向右。PID参数便出来了。其他参数如速度率等在"Feature"。BF的OSD与MWOSD操控还是有较多不同,多试就适应了。

网友B:
在锁定模式下,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俯仰最上,进入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锁定模式下,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俯仰最上,进入菜单

谢谢,都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都试过了,没有效果……

上电的时候有英文提示如何进入的画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的时候有英文提示如何进入的画面吗?

有提示logo,细节没注意,我晚上看看

网友:
检查下遥控通道有没有反向了
还有必须是上电后处于锁定状态
检查下解锁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提示logo,细节没注意,我晚上看看

开机logo 提示油门中位,方向左,升降舵上。但如我文中所说,这样做会改变pid 的profile 到prifile 2

楼主:
最后托大神新野的指教,解决了。原来是在控上设置了油门锁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