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70该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2017-06-26):
Sab570装得差不多了,就差电池了,动力是12s,电池该买多少容量的呢?3300还是3000?3300怕塞不下,到时候退货就麻烦了……有知道的朋友求告知~3300到底能塞进鸡肚子吗?谢谢!

网友:
富力3300按着这个尺寸买就行了

网友A:
达普3300可以,还没入电池的话,建议3000或者2600,越轻越好,无非就是短一分钟,性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普3300可以,还没入电池的话,建议3000或者2600,越轻越好,无非就是短一分钟,性能会好很多

3000倒还可以,2600未免太小了吧,岂不是只能飞2分半?

网友B:
570上12s的话,不知道楼主配的什么电机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0上12s的话,不知道楼主配的什么电机电调呢?

邵意4025,凤凰120

网友C:
570搞 12 不如直接7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0搞 12 不如直接700了

就是当个小700玩,700运输不方便

网友:
570用2块6S的3300mah 太过了吧

网友:
我的3300就塞不下,2600飞得舒坦

网友:
570建议6s,12s每次飞完换电池都麻烦的不行,6s和12s性能没啥区别

网友:
12S 2600mah 35C+

网友D:
kds5.5用12s,起飞重量3.5kg,电调80hv,电机蝎子4025,电池2200/70c,航线飞行最少6分钟。用过3000的电池,机身有点重,浮力感差好多,8分钟下来还有3.75以上,飞得好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kds5.5用12s,起飞重量3.5kg,电调80hv,电机蝎子4025,电池2200/70c,航线飞行最少6分钟。用过3000的电池 ...

用2200这么小的电池竟然能飞6分钟啊,多少转速呀?

楼主:
请问用2600电池飞行时间有多久呢?定速多少转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2200这么小的电池竟然能飞6分钟啊,多少转速呀?

2000,2100,2200。飞行过程会切换转速。

网友:
电池不管是串联并联,产生的功率是两块电池的功率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2100,2200。飞行过程会切换转速。

转速挺低的,但是练习航线应该挺合适!

网友:
6s/51000,12s/2600

网友E(2018-01-01):
引用 楼主:
转速挺低的,但是练习航线应该挺合适!

楼主最后选择的是2600吗?

楼主(2018-03-01):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选择的是2600吗?

最后选用了两块2600的6S电池,效果还挺不错的

网友F:
2600mah 12s足够啦,我600机也才用2600mah,700mx电机,好盈铂金100A V3高压,起飞重量3.7kg,3d3分半下来3.8V,全程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2600mah 12s足够啦,我600机也才用2600mah,700mx电机,好盈铂金100A V3高压,起飞重量3.7kg,3d3分半下来3 ...

实测2600mah效果很不错~重量和续航的完美平衡~

网友:
120ahv太重了吧,线材加插头一共175克了,80ahv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