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改1230无刷

楼主(2017-06-26):
有没有用1230无刷改HCP100的,感觉1230电机要比黑金M5好装多了,机架稍微修理下就能装上。我买的是23元一个的1230,改过的给点建议。没人改过等我改了上测试报告。今晚动工,哈哈

网友:
kv值是个问题,你买的多少KV的?

网友:
你别告诉我你买的是这种,23元包邮了。
它不是航模用的电机。
如果用地平线的电机,价格不比黑金便宜。

网友A:
这个才是航模电机

楼主:
换上了不行呀,转速太低。不过改装确实比黑金M5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航模电机

你这电机又是什么型号的      多重   10多克了吧        我HCP100改无刷 黑金  电调跟主板的兼容性感觉很不好    容易   停转    ,怕是 要改应该改  2s的  毕竟 大齿盘 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上了不行呀,转速太低。不过改装确实比黑金M5简单。

你也去入个8mm的那个电机看看 貌似  没有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机又是什么型号的      多重   10多克了吧        我HCP100改无刷 黑金  电调跟主板的兼容性感觉很 ...

自已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也去入个8mm的那个电机看看 貌似  没有卖了

自已看,传说中的8mm内转无刷。

网友:
这就是差距。
虽然我知道这种8mm内转无刷电机一定是深圳某公司出的,同样的磁极材料,但很精细。
楼主提到的23元的电机不是航模电机,应该是某种伺服器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航模电机

哪里买的,怎么搜?最好来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看,传说中的8mm内转无刷。

这个就是一套要差不多400那个吧,新的太贵了,收个2收还行。这个改FBL80最好吧?

网友A:
应该某宝上有吧,搜微型无刷马达试试。
如找不到再找我,还有一两个,价格嘛,好说。有必要我会放在闲鱼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一套要差不多400那个吧,新的太贵了,收个2收还行。这个改FBL80最好吧?

海外网购上有,或者某某逊上也有;好象是300左右一套。
但它配套的免焊电调是配地平线小机用的,输入信号是反向的。确实是80,60机改无刷的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某宝上有吧,搜微型无刷马达试试。
如找不到再找我,还有一两个,价格嘛,好说。有必要我会放在闲鱼出 ...

带电调吗,一套的话要多少钱?不知用这个改FBL80锁尾还用改吗,原电机是否锁尾依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电调吗,一套的话要多少钱?不知用这个改FBL80锁尾还用改吗,原电机是否锁尾依然?

电调你也要?
你是用来攺100的,还是政80的?

网友C:
地平線套裝的電調不好用
xp3a比較小又好調
我的nano都改這個無刷
有力一點
但很耐用
用在hcp60不錯
ˊ裝hcp80力道就無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你也要?
你是用来攺100的,还是政80的?

改HCP80。HCP100用的黑金M5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平線套裝的電調不好用
xp3a比較小又好調
我的nano都改這個無刷

HCP80改无刷动力没有太大提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HCP80。HCP100用的黑金M5套装。

我图上的电机是改HCP100用的,HCP80装不下。
非要改HCP80的用另一种主板及接收板,坛内我有帖。用的是仿黑金电机。

网友:
你这种电机似乎某宝上商家也说了,6伏才测得23000,也就是KV值才4000左右
建议试试某宝上有39元和55元的1230,KV值都是11000,可以试试
再不行去某鱼搜个华科尔的老货,1222,KV也是1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HCP80改无刷动力没有太大提升吗?

要改HP03外轉的差別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