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给穿越开定速(闭环模式)吗?

楼主(2017-06-26):
盗个图说明一下。

试了一下,开了就是定速,目标转速转速跟着油门变。
打个比方,5%油门的时候相当于恒定5%的转速,加上负载电机转速不会下降,这时候电调自动补油门维持转速。
改变油门,转速跟着立即变化。

有人在穿越上试过吗?

(直升机不能用,没有缓启动,提高转速的时候补油太暴力,很可能扫齿)
(开这个模式,估计PID要彻底重调。。。)

网友:
这个功能没研究过,估计手感也会变化很大吧

网友:
高配穿越机有吧

网友A:
万一掉草丛里桨缠住了,给点油门就相当于开了全油门。。。

网友B:
类似定速巡航?

网友C:
相当于直升机的定速模式。。
但是LZ想过没有,由于多旋翼本身是定螺距,再定转速,能飞吗?多旋翼的所有动作都是改变转速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直升机的定速模式。。
但是LZ想过没有,由于多旋翼本身是定螺距,再定转速,能飞吗?多旋翼 ...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油门量对应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直升机的定速模式。。
但是LZ想过没有,由于多旋翼本身是定螺距,再定转速,能飞吗?多旋翼 ...

和直升机的定速模式完全不一样。。。。你在直升机上开这个模式,举个例子:
你从normal切到3D,直机会瞬间空中甩尾+扫齿,因为normal的转速低于3D的转速,电调瞬间满油补转。
正常的直机电调(把穿越电调(Multi固件)刷到(Main固件)),定速的时候切3D会慢慢提高转速。。。两三秒转速才提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多轴上可以开这种定速。。。因为它的目标转速是根据油门瞬间变化的。

另外我也拿电机实测过,5%不到的油门,转速就能定住。。定得很慢很慢。。跟穿越的怠速油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掉草丛里桨缠住了,给点油门就相当于开了全油门。。。

好像是的。。。所以要果断切熄火,炸机前就要切。(别问我怎么练出来的

不过blheli有堵转保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定速巡航?

不是,应该是换一种手感。飞控PID中P,I部分用于补转的分量交给电调完成。开了这个功能应该要彻底重调PID。
理论上来说,飞机的响应速度会加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直升机的定速模式完全不一样。。。。你在直升机上开这个模式,举个例子:
你从normal切到3D,直机会瞬 ...

扫齿倒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