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6不够快

楼主(2017-06-26):
fms的3536kv750,四叶十寸桨,上3s感觉很肉,想上4s不知道怎么样?如果可行应该配多少寸两叶桨?

网友:
p47?我买的时候卖家说那飞机3s 比4s好飞

网友A:
有个问题这飞机原装桨是10.5寸的,我飞的时候动力刚刚好,垂直爬升都没问题,后来炸了换了10寸的四叶桨动力就有点作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这飞机原装桨是10.5寸的,我飞的时候动力刚刚好,垂直爬升都没问题,后来炸了换了10寸的四叶桨动力 ...

四叶十寸桨换算两叶是12寸吗?

网友:
差不多吧,不过追求动力的话还是建议原装四叶桨。十二寸不知道起飞会不会打到桨

网友:
4s的配置可以看下fms家的配置参考下,十月家的是3s版

网友B:
3648 KV770,用10.5*8四叶桨、4S2200~2600电池。标准竞速版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48 KV770,用10.5*8四叶桨、4S2200~2600电池。标准竞速版的配置

要是换电机就不这样问了

网友:
我是p51.  3536   换4s12*6桨也一样肉,但比3s强,3s都不敢半油飞。电机真不行,换啥都白扯

网友:
电机行不行就看温度,试试不就知道了,也不可能一通电就烧。电调最好换大点,那个说烧就烧。我觉得10寸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一般来说750KV的用4S电配11X50的桨应该是可以的了,但原厂电机的质量你是知道的,无语了。先用吧,不行就只有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750KV的用4S电配11X50的桨应该是可以的了,但原厂电机的质量你是知道的,无语了。先用吧,不行就只 ...

我也觉得这个fms的电机不咋滴,都是2814级别,比朗宇的差远了

网友B:
不换电机的话,你换个4S电池略有提升,但是相对的不要一直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换电机的话,你换个4S电池略有提升,但是相对的不要一直全油门。

用10寸两叶是不是保险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寸两叶是不是保险点?

900KV的用4s都可以11寸2页桨、放心用吧。

网友:
我的Ktk就是3536,四叶十寸桨,感觉4s比3s速度上快不了多少。

楼主:
虽然3536是2814规格,使用起来感觉就是22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3536是2814规格,使用起来感觉就是2216

电机要和桨配合,同样KV值的大电机配个小电机一样的桨,那动力肯定是差不多的。但温度肯定低会省电,因为大电机线粗内阻小发热少。
所以电机用桨的极限主要看满载温度,主要受漆包线的漆耐多高温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