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无刷就能避嫌吗?

楼主(2017-06-26):
为了那个250克的规定,大伙纷纷穿越机小型化。但是真管用吗? 我怎么又听说这个250克是指最大起飞重量? 如果是最大起飞重量,现在的80小鸡也是能够驼得动250g重量的。 避嫌不就成空谈了吗? 请知道的大侠指正。

网友:
怕抓就别飞,俺们牧区随意飞,没人。

楼主:
咱不就图飞个理直气壮吗

网友:
主要是越小越像玩具,最后小到jc叔叔都不好意思说你玩的是无人机……

网友:
越小越可以说是玩具

网友:
俺们农村佩服城里人规规矩矩

网友A:
被抓的jc根本没说250g,只说低,慢,小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抓的jc根本没说250g,只说低,慢,小就不行

那飞快点不就行了?飞个200KM/H

网友:
到郊区玩应该没人管,或者凌晨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飞快点不就行了?飞个200KM/H

你这定涡喷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头一棒 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定涡喷的速度

不用,现在1/8的车模可以接近200公里的时速,用个绳子把多轴系在后面不就行了?

网友:
厉害啦哥,tiny7都被查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现在1/8的车模可以接近200公里的时速,用个绳子把多轴系在后面不就行了?

这也行!

网友D:
空心杯都抓

网友:
哈哈 估计是玩了大机 顺便把小机也一并收缴

网友:
看它口袋里的电池都是大机的电池!

网友:
丧病的统治者

楼主:
小鸡在禁 飞区也不行啊。 首先不是禁 飞区,也没有什么低,慢,小的禁 飞公告。那么小于250克重量,我们能理直气壮吗? 知道的朋友给法律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