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谁知道这个薄膜机用的什么薄膜,什么胶水粘的?

楼主(2017-06-26):
请问大家这是用什么薄膜蒙的机翼,用什么胶水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网友:
像医院ct片子那种吧

网友:
现在玩薄膜机的很少了哎,原来都是保鲜膜

网友:
表示第一次见。。。

网友:
我制作的用的超市里卖的保鲜膜,用的泡沫胶。

网友A:
应该是麦拉膜 或者聚氨酯电容器薄膜 厚度2-4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麦拉膜 或者聚氨酯电容器薄膜 厚度2-4um

请问用什么胶水能粘的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胶水能粘的牢啊?

聚氨酯薄膜配合碳纤骨架 50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薄膜配合碳纤骨架 502即可

谢谢啊,真是大神。

网友:
热缩膜+3M喷胶

楼主:
卧了个大槽,怎么贴这么棒,我买的3M喷胶基本粘不上,没粘性啊,怎么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卧了个大槽,怎么贴这么棒,我买的3M喷胶基本粘不上,没粘性啊,怎么破?

3m粘性没问题啊,用热缩膜粘时机翼膜也是邹巴巴的,用电吹风一吹就光滑平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真是大神。

不搞盲目崇拜,折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搞盲目崇拜,折寿

哦。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粘性没问题啊,用热缩膜粘时机翼膜也是邹巴巴的,用电吹风一吹就光滑平整了

是不是距离10CM,然后喷一下,还是喷几下,然后晾10分钟,然后覆膜?

网友C:
碳杆上均匀涂抹泡沫胶,贴上热缩膜用手绷紧,电吹风吹一下即可达到上图所示效果。

网友:
我觉得,楼上大侠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杆上均匀涂抹泡沫胶,贴上热缩膜用手绷紧,电吹风吹一下即可达到上图所示效果。

感谢仇大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