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开源双接收改版~~~

楼主(2017-06-26):
这次改版,顺便改了个单接收一起拼版打样~
参考肥鲨开源电路 改了以下几点:
1.增加了FTDI调试端口
2.增加了 AB通道RSSI信号放大
3.增加了1路ADC电压显示
单接收保留了原来的GUI功能,

原理图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4XC9P 密码:9hwq

网友:
沙发,舒服!拼版得加多少钱?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楼主:
自己拼板的,还没报价

网友:
固件是2.0还是以前的?

网友A:
可惜分享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分享过期了

已经重新分享

网友B:
看了你的图传贴,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吧散热片加到屏蔽罩上,但屏蔽罩和发热芯片根本就不接触,效率是不是很低,背面加散热片才是正道吧(穿越了不好意思)

楼主:
我这个是图传接收机,你说的是图传发射,发射机散热问题的话一般是靠芯片大面积覆铜来散热的,有些商家做的好的在芯片正面和散热屏蔽罩之间会加一层导热棉来提高散热效率,这样就会安全一点,不至于过热损坏

网友(2017-09-08):
大哥,分享链接不存在

楼主:
过期了,我要重新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图传贴,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吧散热片加到屏蔽罩上,但屏蔽罩和发热芯片根本就不接触,效率是不是很 ...

是不是傻啊,用硅橡胶把发射模块里面填满就行了

网友:
用导热胶把模块里面填满,我就是这样弄的,外面在贴个散热片,我又装了个小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傻啊,用硅橡胶把发射模块里面填满就行了

塞东西不会影响筑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塞东西不会影响筑波吗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