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千万小心啊,数码版的正反别接错了!

楼主(2017-06-26):
这种ss1的数码版,插头面是冲上的,一定注意啊,我的已经烧了……

网友:
设计的啥鬼东西?连个保护都没有?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其他数据端口接到电源了?稳压模块侧边有个单向二极管呢,应该有电源反接保护呀。

楼主:
是板子上反了,翻转了180度,直接芯片爆掉了,应该是插头面朝上,这种板子几十元,估计没防呆设计,也没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