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的PC端安装软件,帮个忙。(已解决)

楼主(2017-06-27):
亚拓的官网上不去,一直显示“建立資料庫連線時發生錯誤”,不知是墙了呢还是怎么着了,谁有这个软件的安装文件,请给我一个下载地址,百度网盘的是最好,谢谢。

网友A(2017-08-26):
朋友的直机让帮忙调参,GPRO在官网下载操作软件 安装按照说明书 WIN7用管理员权限安装,(管理员界面登录) 获取权限提示失败,也能安装上,电脑链接GPRO 开启软件,遥控器开电 接收机和GPRO通电,一直显示无法连线,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连线没问题一直在用的单反相机连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直机让帮忙调参,GPRO在官网下载操作软件 安装按照说明书 WIN7用管理员权限安装,(管理员界面登 ...

三个办法,安装驱动,关闭杀毒软件,重装系统。
关键在安装驱动,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安装和错误安装驱动的设备,然后删除后刷新和选择重新安装驱动。我的GPRO的驱动位置在“C:\Program Files (x86)\ALIGN\Gpro\Driver”,我是WIN10系统,你的也应该在这个位置。

网友:
多谢  按照您说的办法再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办法,安装驱动,关闭杀毒软件,重装系统。
关键在安装驱动,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安装和错误 ...

找了一台老掉牙的联想本子,XP系统很容易安装成功连线!

网友(2018-08-28):
楼主分享个陀螺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