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M600Pro A3飞控can1口,连接索尼A7

楼主(2017-06-27):
大神们,你们知道can1口可以跳过云台,直接连接索尼a7触发快门吗?我是想把倾斜摄影的5拼相机嫁接到m600上。有没有完美的方案呢。

网友A:
a3好似不支持pwm触发相机 只能触发他们自家的相机 a2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好似不支持pwm触发相机 只能触发他们自家的相机 a2倒是可以

那a3不是可以挂如影加A7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a3不是可以挂如影加A7s吗?

可是没法绕开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没法绕开云台

老哥,意思can1口的线先经过云台,然后云台在给相机快门信号的嘛?

网友B:
这个地方好熟悉,lz是江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好熟悉,lz是江苏的?

上海青浦松泽大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好熟悉,lz是江苏的?

上海啊

网友:
貌似是可以   正常情况使用600搭载如影mx  飞机机身会有个can线接到如影最上面的电机旁边,对吧,然后在mx相机挂板最下面有根线 接一个触发快门的东西,对吧 大疆的can线都是并联的,也就是说你直接用飞机机身出来的can线直接接相机的快门触发的那个小黑模块,应该可以用,但是这个在can总线里的触发通道需要在飞控里映射 就是调A3的软件里 有映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大神,搞定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那么大神,pos可以导出嘛?

网友:
A3+LB2+遥控器扩展模块是最简单的办法~~
从A7R引条HDMI线到LB2  遥控器扩展模块可以扩展6个通道  快门  云台的仰俯都有了~~

网友:
快门触发  可以用USB触发  淘宝有卖  100来块~~只是  现在要找一根好的HDMI线  很难~~~DJI的HDMI线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