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m600pro a3飞控can1口可以直接触发索尼a7的快门吗?

楼主(2017-06-27):
我是做倾斜摄影的,我想把原来的5拼相机,嫁接到m600pro上,不知道a3 can1口输出的信号可以触发a7快门吗?

网友:
哥们儿 要是问到办法分享一下  还有个办法是用dji mate 你可以某宝搜索一下 曲线救国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快门控制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快门控制器就行了

快门控制器怎么跟a3飞控连接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门控制器怎么跟a3飞控连接呢,大神

A3的快门能否映射到F1-F4输出通道?如果可以映射就可以用第三方快门控制器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的快门能否映射到F1-F4输出通道?如果可以映射就可以用第三方快门控制器来完成。

我是用第三方软件,Altizure,自动飞航线的,不知道哪个通道可以航点自动输出快门信号

网友:
你这个怎么存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