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的7500吨近海散货轮~船模新手第一帖(多图慎入)视频请看1楼和30楼!

楼主(2017-06-27):
      作为江边长大的80后,对船还是很有感情的,小时候无论是在江边玩儿,还是坐船往来江两岸,还是在长江游泳,都喜欢仔细的看江里过往的各种船舶,对船舶上的事物都很好奇,小时候在城里曾经遇到过两个老师,手里捧着1米多长铁的客轮模型,就心里暗想,什么时候自己能有一艘。随着年龄的成长,在父亲的《中学科技》杂志上也翻看得爱不释手,尤其是船舶的图纸,今天已经找不到这些杂志了,甚为惋惜。      工作后,因为摄影接触了航模,一开始玩儿飞机,多少圆了自己相当飞行员的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自己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缺乏时间耍飞机,于是转战船模,终于下定决心,开工自己的第一艘散货轮。不要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军舰,我小时候的拼装军舰一大堆,实在是太不贴近生活,我很偏爱民用的。比如飞机,我喜欢做大的,马头老师的折纸法的波音747图纸,我就喜欢,而且自己也制作了一架2.4米翼展的,飞了6次,如今静静的躺在一隅,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飞蓝天(本站有帖子,请搜747,欢迎灌水)。好了,先上视频!图随后~7500吨散货轮和小萌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3MjE0MTI4MA==.html

7500吨散货轮慢镜头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3MzI2MTE3Ng==.html

7500吨散货轮慢镜头2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3MzI2MTc2NA==.html

      朋友推荐的一家,某宝购入,板材好多啊,有点挑战

其实拼起来还没那么复杂,倒是粘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盖上甲板,保证不要变形

家里的桌子是摆不下了

网友:
好复杂啊,期待楼主大作

网友:
欢迎你加入【中国模型群,群号:119443】把你的制作心得与大家分享,也许你有啥问题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

网友A:
期待,请教一下您这套件是自己发图纸去卖家给你切还是卖家图纸卖家切好的?谢谢

网友:
同空军转海军的路过。。

网友:
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请教一下您这套件是自己发图纸去卖家给你切还是卖家图纸卖家切好的?谢谢

直接买的套材,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哎呀,最近论坛里做散货船的不少啊!

网友B:
哪家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店铺

【我在闲鱼卖·散货轮  船模  套材 激光切割#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yt.com/h.9DYGdw?cv=T3OZZBhDDD0 ,或复制这条信息¥T3OZZBhDDD0¥后打开闲鱼或手机淘宝

咸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店铺

【我在闲鱼卖·散货轮  船模  套材 激光切割#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yt.com/h.9DYGdw?cv=T3OZZBhDDD0 ,或复制这条信息¥T3OZZBhDDD0¥后打开闲鱼或手机淘宝

楼主:
加班加点的干!新手蒙皮是一个大大的考验,关于怎么思考蒙皮走向,关于木条曲线弯曲问题。其实蒙皮完全可以选择薄一点的,我错误的选择了3毫米的,很不好弯,想赶进度,多方咨询明白需要热水泡,弯,干,再粘,于是蒙皮导致有的地方是3mm,有的地方是1mm,厚度不一致,想想后期给削一些吧,或者刮灰解决吧。上图边蒙皮边拼了上层建筑

先不粘,看看效果,还不错

骨架这里想了又换,换了又改,不折腾了~

蒙皮~过程是辛苦了,多亏一朋友帮忙~船头船尾同时蒙,进度才快

这个船地面和侧面有大面积的平板,不用蒙,还是节约不少时间

看吧,厚薄不一导致摸上去很不平,看着木条走向,效果还不错

船头的走向是想了又想,想保证线条的美观,于是采用了这个走向,大神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尾巴靠近螺旋桨这里比较麻烦,左右做出来也不够对称,收拢得不够,新手水平差,只有寄希望后期填充了

假组一下,有那么个样子了,干劲十足

考虑的电机位置,先锯掉!电机配置是775电机,一个~我看过论坛里其他大师的帖子,不知道我的会不会也变成快艇呢(偷笑)

球鼻艏,我看别人用轻木蒙,用木头削,没那个金刚钻,只有用腻子灰捏了,嘿嘿,简单省事,效果还不错!

要干要干的时候用刀修一修,这个腻子灰是装修刮墙用的,好塑形,但是缺点是泡水就软,后期防水跟上就没问题了!哦,对了,里面我用了泡沫大致削了个形状填充后再敷的这个腻子灰

网友:
近期都在做这条船啊。宣传得好,销量还真不错

网友C:
必须赞一个,747的帖子也看了,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赞一个,747的帖子也看了,牛

多谢关注,论坛里大师更多,我还需要认真学习~

楼主:
    上环氧树脂~认真的上,这个过程是防水的重要步骤,也是加强船身的重要步骤~而且一定要选大太阳的天气,一定要选大太阳的天气,一定要选大太阳的天气!另一个朋友自己DIY的船体,就整整10天没干!因为我们这边下了10多天的雨~
    之前考虑了船体设备分布,于是上环氧树脂之前我在船底左右各铺设了2条线,因为电池要放在前面一个舱,中间载重。
环氧树脂在接头的部分要认真刷,根据自己船的情况,需要刷2遍的就刷2遍,不要怕麻烦!同时要注意的是,船龙骨和甲板的接触部分,尽量避免粘上环氧树脂,虽然是不可避免,尽量,后期肯定要打扫干净的,否则扣不上!

船尾的这个部分,也用腻子灰填了,虽然有点丑,能不漏水就行!

船头的球鼻艏干了会有裂口,只要裂口不大,大的再补点灰之后,刷环氧树脂填缝就是,考虑到强度足够了,也懒得整太多玻纤布,我只是在船头和船尾加了玻纤布,船身中段没加,考虑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想后期节约点刮灰的时间,因为本身船底就比较平了。

看着还是有点丑丑的,期待刮灰后会好点吧

楼主:
看了很多大师做的,也学习了前人的经验,知道刮灰和磨平是最痛苦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平确实有限,于是找了朋友帮忙,朋友就是干这一行的。看,刮灰~

船底比较平,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一样的一遍一遍的刮灰,磨平,再刮灰再磨平,反复4次

现在摸起来就比较舒服了,这里要告诉大家经验一个,就是在之前的一个步骤,蒙皮,大家注意,要在蒙皮之后尽可能的用小刀削平一点,上环氧树脂的时候尽量不要出现树脂堆积的情况,凡是有堆积先磨平!这样后面刮灰会容易一些,我朋友就给我说我的这个整起来老费劲了!
然后开始画水线,没有合适的用具,就学习了论坛大家的简易做法~图片很清楚是怎么画的~

在刮灰等的时间里,抓紧做上层~
主桅杆,纯粹自己设计的样子,然后用ABS材料慢慢做,同时把灯给装上~

锚机,也采用了木块加ABS的组成,削起来很费劲,想尽办法做~做了再喷漆,黑色的就是成品~下面的就是从左到右的组成顺序

一点一点的锯~要相信,只要有耐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前桅杆(右),主桅杆的上部分(左)和主桅杆的平台(下),材质都是ABS

前桅杆的栏杆用刀切很细的ABS条粘起来

买的ABS管,整弯了,当烟囱的出烟筒~

拼好的上层和加班,简单用砂纸磨一下,喷光油~

喷了2次之后喷自喷漆,确实不是干这个的料,喷的效果不好~

栏杆假组一下,看看需要哪些

栏杆喷漆。其实我的这个做法不好,作为经验,栏杆都应该悬挂起来喷,这样的效果才好,心里多少有点着急了,所以就~凑合能看就行!

这个栓缆桩可以自己做的,我实在是不想做了,于是某宝买了一些树脂件,不便宜啊~

舱盖喷漆,这个不好喷,真费劲

假组效果,越来越有意思了,其实这个时候更应该稳住!可惜我心急啊~是个急性子~恨不得立马做好!

楼主:
喷漆!这个工序也是很考验人的,先喷 红色,然后遮盖喷黑色,喷好后干了不够的话再上第二次。这是喷好的效果

抓紧装设备,给上黄油,没有针筒,费劲啊~

装上螺旋桨和舵

设备舱,电机轴要和外面的船轴搞平还是费了不少力!

电机电调水冷~动力采用775电机一个~

后舱的舵机~找朋友3D打了个舵机座,杠杠的!

楼主:
逐步完善细节,之前制作的锚机等小物件的摆放~船头

裹上麻绳当缆绳,找的铁链当锚链

看起来还不错

主体上层效果也还可以

前部细节,加上了栏杆和楼梯等小物品

原本想做锚机收放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现在觉得还是很惋惜

装上锚的效果

整体完工

在烟囱上喷涂了个ZHF公司标志,至于为何是ZHF,讨好领导,你懂的!

楼主:
没人发言自己来顶~
版主,求精华~

更多好图片即将上传~还有视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