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F地狱猫1.27米EPO像真机

楼主(2017-06-27):
准备入手地狱猫,请问买什么电机比较合适,配多少寸螺旋桨

网友:
原装的电机就够用了

网友:
上3748应该差不多了,再不行就4250

网友A:
看尺寸2820到2826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尺寸2820到2826应该可以

翼展1.2米的     你说的型号·该用多少KV的  几寸螺旋桨···麻烦解答下

网友B:
卖家没有配置吗?那这卖家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没有配置吗?那这卖家靠不住

我是想买空机然后自己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1.2米的     你说的型号·该用多少KV的  几寸螺旋桨···麻烦解答下

桨12-13寸 KV 3S电池900  4S电池700到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