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大神来找找原因)

楼主(2017-06-27):
悬停练习,油门大约在百分之60左右,飞了4分钟左右,高度在一米五左右,听到啪的一声,我感觉不太对,就收在收油的时候高度已经掉到半米左右,在半米的时候我直接收油,落在地上感觉飞机还很正,但是一下就倾斜了,导致多处操烂,皮带也段了,我搞不懂是皮带断了导致的还是相位臂断了导致的!各位帮忙分析下,以免下次再出同样的故障!

网友A:
目测相位臂先断的

网友:
你很胖胖哦

网友:
这个悬停的损失算大的了,楼主节哀

网友B:
有“啪”的一声后有什么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啪”的一声后有什么症状?

因为我是新手当时已经慌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收油门,感觉就是飞机不对劲了,我就立马收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相位臂先断的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C:
不敢入3桨,炸机损失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啪”的一声后有什么症状?

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入3桨,炸机损失太大了

反正我刚刚买了500的配件,有300是炸鸡必换的,还没买尾壳子!和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刚刚买了500的配件,有300是炸鸡必换的,还没买尾壳子!和尾管

三桨炸一下成本这么高呀,看来适合看飞行姿态,练手太贵呀

网友D:
感觉不对劲就收油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对劲就收油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啪的一声,飞机状态又不对,不收油门咋整,新手没那么多经验

网友:
皮带断会自旋。

网友:
你的条件反射还没形成,遇到异常熄火比收油损失要小。不过都要个过程,学费少不了要交。土豪都用三桨入门,小意思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啪的一声,飞机状态又不对,不收油门咋整,新手没那么多经验

切熄火后把油门杆慢慢推上去是正确方法。(飞机的油门关了,螺距推到正的,桨就慢下来了,损失小很多)
p.s. 如果你在3D状态,必须这么做,因为油门杆到底的时候,相当于 -100% 的油门。

新手别入X3L,富丽/SAB380等跪式脚架的机子!!落地太容易侧翻了!!

网友:
确实应该要先熄火,顶多大小桨扫地,至少不会断尾管。

网友:
楼主 飞机出么?收尸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切熄火后把油门杆慢慢推上去是正确方法。(飞机的油门关了,螺距推到正的,桨就慢下来了,损失小很多)
...

赞同,我第一架飞机就是3d模式出问题,迅速收油导致飞机下坠,炸坏脚架侧板。出问题一定要切熄火,而不是收油。

网友:
悬停练习上3桨,西装,高级脚架,只能说明一件事

网友:
惨惨惨,我要说3遍。

网友F:
可以说 摆臂断了 没错了    不然不会降落了 还打到尾巴  ,然后就是转速可能太高了   , 从低速 调起!!

网友:
看着心疼,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熄火后把油门杆慢慢推上去是正确方法。(飞机的油门关了,螺距推到正的,桨就慢下来了,损失小很多)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发现还是模拟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啪的一声,飞机状态又不对,不收油门咋整,新手没那么多经验

必須第一時間打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说 摆臂断了 没错了    不然不会降落了 还打到尾巴  ,然后就是转速可能太高了   , 从低速 调起!!

从低速调起什么意思

网友G:
相位臂,皮带断了不会有这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位臂,皮带断了不会有这种声音

多谢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H:
x3的相位臂就是坑  我的新机   买回来飞几天就断了 还好是在地上   果断换了7075的   至今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的相位臂就是坑  我的新机   买回来飞几天就断了 还好是在地上   果断换了7075的   至今没有任何问题     ...

7075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的相位臂就是坑  我的新机   买回来飞几天就断了 还好是在地上   果断换了7075的   至今没有任何问题     ...

我也前几天买了,他XX的物流发了六天,不然早换上了,也不会出现今天的悲剧!今天炸鸡了,货到了

网友:
不是很多人吹嘘差3神机吗?悬停也会断臂?

网友:
悬停还用三桨机

网友I:
相位臂为啥会断  想不清楚  我理解的是炸鸡没熄火扭断的  飞断? 那玩意正常飞 受力不大吧

网友:
要习惯熄火

网友:
7075是一种高强度航空铝材。
这里特指淘宝上用此材料做的各种副厂配件。

网友:
相位臂先断的话,我记得相伴臂是会被拧变形的。

网友J:
有“啪”的一声后,飞机有没有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位臂为啥会断  想不清楚  我理解的是炸鸡没熄火扭断的  飞断? 那玩意正常飞 受力不大吧

安装就段了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啪”的一声后,飞机有没有旋转?

在旋转,不过状态不正常,首先反应是收油门,为了避免安全事故,都没有关熄火开关的概念

网友:
你这一收油门,飞机直接负螺距拍地上了

网友:
我估计是你降地的时候机子的转速还没有下来,而机子又是个偏的,这样造成桨打到地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啪还真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围观学习各种分析。。。。

网友:
出问题一定是切hold 切hold 切hold  推油门,把螺距推上去让他自己掉,可以掉的慢点

网友:
可能是球头扣掉了。

网友:
培训费很贵啊

网友:
我想了一下,相位臂空中断的概率比较大。
首先这个相位臂本身比较脆。安装错误可能会有伤。
然后,三桨机只有一个相位臂,受力集中。
相位臂空中断掉之后,十字盘上盘运行减速,螺距拉杆被十字盘向后拽,这时候集体螺距失控猛烈掉到极小。
于是产生了lz说的“飞机自己突然往下掉”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相位臂先断,然后打断了尾管和皮带,主桨螺距变乱了导致飞机升力下降。反正我是飞机天上有事就切hold,能熄火平安降最好,即使不能完好降落也可因为熄火把危险降到最低!

网友K:
如果听到响声后机机没有自旋,应该就是相位臂先断的。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是十字盘连杆滑丝脱出来了,也是彭的一声,果断锁油,机机硬着陆,基本没啥损失。所以强烈建议楼主设定锁油开关了!!!出现问题首先锁油!!!祝爽飞!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旋转,不过状态不正常,首先反应是收油门,为了避免安全事故,都没有关熄火开关的概念

我说的不是螺旋桨再旋转,而是机身再旋转,如果啪的一声之后,机身在旋转,那么就算皮带断了,因为皮带断了之后机身才会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说的不是螺旋桨再旋转,而是机身再旋转,如果啪的一声之后,机身在旋转,那么就算皮带断了,因为皮带断 ...

好像机身没旋转,我的尾桨夹断了一个,不知是在地上断的还是空中,飞不见了找不到了,螺丝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听到响声后机机没有自旋,应该就是相位臂先断的。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是十字盘连杆滑丝脱出来 ...

好的谢谢,只是没有关油门锁的习惯,还没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
练习机为啥不用便宜点的450?

楼主:
便宜无好货  好货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