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视频眼睛选择问题

楼主(2017-06-27):
一直想用眼镜替代显示器玩FPV。可是现在有三种方案:
1:大疆眼镜,已经买了,使用发现太大太重,有1kg重。用它连hdmi看一小时美剧头被压得很疼,而且看完了感觉想吐。不过双1080p屏幕清晰度还是很高的。正好眼镜有点问题返厂了,7天内返修的,厂家检测是质量问题,售后问我退还是换?所以在纠结第二个方案
优点:清晰度高,相对肥鲨HD3价格便宜。可以配合mavic使用,我马上就可以攒齐一个mavic了。以后可以飞mavic,也可以飞普通的fpv,还可以看电影,一机3用。
缺点:太重,1kg多。太大携带不方便。fpv还需要配合接受和av转hdmi,眼镜里空间有限,不好做内置接受,所以布线不方便整洁(我是强迫症,必须布线好看)。

2.退货dji眼镜,换肥鲨HD3。
优点:轻,方便携带,有完整的内置接收方案。布线整洁,治好了我的强迫症。
缺点:贵,贵,贵。我一直好奇dji眼镜参数秒杀肥鲨,怎么比肥鲨还便宜。dji 2999,肥鲨3499.

3.换便宜点的aomway或者skyzone。
优点:相对便宜,其他优点和肥鲨一样
缺点:没用过,不知道。参数看起来和肥鲨差不多,我很好奇价格差这么多,到底性能差在哪里。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哪个方案好点,或者分享一下使用心得,三款都用过的大神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A:
2999和3499,贵哪里?差500元你觉得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99和3499,贵哪里?差500元你觉得贵吗?

关键是性能啊,我没接触过,反正我觉得肥鲨除了便携,相对dji完全没优势。肥鲨一个头追都要卖700多,自己做100以内搞定,所以这是不是能看出肥鲨价格水分太大了

网友:
sky不错 双接收

网友B:
大疆里面是“大单屏”还是“小双屏”的?

网友:
奥姆威舒服,不夹脸和头。。。内屏幕比SKYZONE近而且清楚。。。

网友:
大疆眼睛带着舒服,效果好,就是太大了

网友:
奥姆威没用过不评价,hd3和skyzone的话只fpv推荐skyzone。肥鲨太贵

网友:
用过肥鲨HD,800*600那种,真心不错。大疆的眼镜太大了,而且FPV还是低延迟的模拟图像好,模拟转数字清晰度和延迟、图像稳定都会大打折扣。DJI图传150~200ms的延迟,搁在打LOL时候,直接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里面是“大单屏”还是“小双屏”的?

双屏,每个分辨率1920*1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屏,每个分辨率1920*1080

那应该很爽啊!实际使用感觉是“多少米距离,看多大的屏幕”……FOV是多少度的?

网友:
到底选哪个好

网友:
我也是纠结了一阵子,最后买的欧姆威

网友:
可以对比一下奥姆威的。

网友:
这个眼镜可以连接普通fpv?怎么连上的?

网友:
我也用的奥姆威,觉得这个好

网友:
欧姆威眼镜欢迎你

网友C:
我在展会上试过dji的有点重,这个戴一个小时你取下来,我觉得你头在那里都找不到了。
skyzone的,fov太小,而且前面的眼罩很不舒服。

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展会上试过dji的有点重,这个戴一个小时你取下来,我觉得你头在那里都找不到了。
skyzone的,fov太小 ...

欧姆为有体验店吗?可以先去体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