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失控,因此失联

楼主(2017-06-27):
时间过去两周了,不知道躺在草丛里还是泡在水坑里的穿越机怎么样了,有没有想我,我是非常想它的,只是怎么都找到它。

当时的高度和距离都没有超过一百米,突然遥控就没反应,就这样,一阵天花乱坠,直到出现雪花。周围都是高草,也有水坑,努力找寻,还爬到墙上,甚至用了航拍,依然无果。

遥控是futaba t8
接收机是fr sky TFR4 SB

就这样吧

网友A:
感觉是接收机惹的祸。。

网友B:
失控了一定要找到原因啊,要不然下次不敢飞了,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C:
100米以内丢机的+1
想起那首歌,“那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接收机惹的祸。。

我感觉也是。你们用啥接收?

网友D:
14sg到手一个月失控3次,果断出掉。天九、frsky同样的电磁环境同样距离飞从没失控过,别迷信futaba,芝麻点的发射功率玩毛线穿越,遮挡必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了一定要找到原因啊,要不然下次不敢飞了,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

目前看只有接收机的原因多一点,因为我在同一场地用同样的遥控器,不同的接收机飞固定翼。没有出现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米以内丢机的+1
想起那首歌,“那就这样吧,~~~~~~

你也一百米丢过吗?机机找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到手一个月失控3次,果断出掉。天九、frsky同样的电磁环境同样距离飞从没失控过,别迷信futaba,芝麻点 ...

难怪这么多大神用x9d玩穿越。如果用futaba的接收机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这么多大神用x9d玩穿越。如果用futaba的接收机会不会好一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鬼佬不可能因为买不起futaba而买x9d,跟大神走不会错

网友E:
有可能是飞控抽筋,塔式飞控要翻

网友F:
8fg一向很稳定,楼主要慢慢排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4sg到手一个月失控3次,果断出掉。天九、frsky同样的电磁环境同样距离飞从没失控过,别迷信futaba,芝麻点 ...

日本的非顶级产品 就这样  逼你升级和买最高端的

网友H:
我的两架躺在自家基地水塘里,每天路过捞不起来,塘子太深,都是技术太差掉进去的

网友I:
从两个fm800pro都有过失控情况以后,果断买个x9dp飞穿越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飞控抽筋,塔式飞控要翻

我的是标准的f3,不是塔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fg一向很稳定,楼主要慢慢排查

嗯嗯,控应该是可以的,我还是觉得接收机的问题最大,下次换个futaba接收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时我也是无奈的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的非顶级产品 就这样  逼你升级和买最高端的

但是以前用来飞固定翼是没有失控的,穿越机反而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两架躺在自家基地水塘里,每天路过捞不起来,塘子太深,都是技术太差掉进去的

哈哈,把水抽干。至少你是知道它掉的位置的,我是一失控掉下来就雪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两个fm800pro都有过失控情况以后,果断买个x9dp飞穿越专用

大神,x9dp用的哪款接收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把水抽干。至少你是知道它掉的位置的,我是一失控掉下来就雪花了

水放了试过,放不完,估计埋到泥巴里去了,我下去用脚摸过掉下去那片区域呢,根本找不到,最浅的塘子都4米,一掉到水里肯定就是雪花,因为没信号,掉到草丛里我经常,但是草丛里偶尔还会有图传信号,遥控信号基本都有,只是强点的弱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神,x9dp用的哪款接收机比较好

90以上轴距用xm+,90以下轴距用x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90以上轴距用xm+,90以下轴距用xm就够了

好的,感谢大神,改日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你们用啥接收?

futaba的

网友K:
我常用控在DX9和AH6,
DX9配接收机配的小卫星常失控,后面买了颗专用版的就没有失控过
AH6是买套装机一起的,配它家的小接收没有失控记录(最主要的是原厂接收还非常便宜)使用率自然就高了

网友L:
没装三合一报警器吗?关控1分钟自动报警,寻声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8fg一向很稳定,楼主要慢慢排查

尸体都找不回来如何排查啊!赶紧装个GPS飞行轨迹跟踪器,至少尸体可以找回来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常用控在DX9和AH6,
DX9配接收机配的小卫星常失控,后面买了颗专用版的就没有失控过
AH6是买套装机一起 ...

看样子还是接收机的问题要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装三合一报警器吗?关控1分钟自动报警,寻声找机

没装

网友M:
不管用什么控,配原厂的接收机最靠谱,我的垃圾D10从没失控过,

网友:
估计是你的接收机问题,尤其futaba发射功率小,穿越有的时候会有遮挡物什么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以前用来飞固定翼是没有失控的,穿越机反而失控了

固定翼在天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障碍,穿越不一样,我身边的人用黑羊crossfire号称5km的也一样失控,就我的x9d有的时候回传信号低,但不失控

网友O:
我穿越机很少飞超过20米的情况...就算失控掉下来也知道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sg到手一个月失控3次,果断出掉。天九、frsky同样的电磁环境同样距离飞从没失控过,别迷信futaba,芝麻点 ...

你用的是futaba的接收机吗,如果不是,这责任可不应该算到14sg的头上,我用t8和14sg好多年来,从来没有因为遥控链路出过问题

网友P:
我前几天也飞丢了一会,掉草窝子里了。最后出动我们这边一大哥的六轴用单反拍全景图,竟然找到了。还真别说,单反拍的全景图像真的很清晰,连砖头缝都能看到!!

网友Q:
为你的穿越机默哀三分钟

网友R:
如果电调是BL固件,默认10分钟没动遥控电机也会发出报警声音,所以我刷电调时会把这个默认音量调大一些,有一次朋友远距离炸机后用这方法找到的。

网友S:
问题多,我的也是,接收机买了一堆放着,不知道飞控还有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管用什么控,配原厂的接收机最靠谱,我的垃圾D10从没失控过,

恩是的,就应该配原厂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固定翼在天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障碍,穿越不一样,我身边的人用黑羊crossfire号称5km的也一样失控,就我的x9 ...

玩穿越还是神控好,准备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穿越机很少飞超过20米的情况...就算失控掉下来也知道位置

在飞的过程中其实也考虑应该不会失控把,然而失控和侥幸就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前几天也飞丢了一会,掉草窝子里了。最后出动我们这边一大哥的六轴用单反拍全景图,竟然找到了。还真别说 ...

大哥,你真幸运!可惜悟没有全景,你那失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你的穿越机默哀三分钟

已经快默哀三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电调是BL固件,默认10分钟没动遥控电机也会发出报警声音,所以我刷电调时会把这个默认音量调大一些,有 ...

之前我用过这个方法,我是设置了五分钟,音量最大,后来取消了。当时我这穿越失控后应该是掉水坑,一掉下去就雪花了,所有报警的都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题多,我的也是,接收机买了一堆放着,不知道飞控还有问题不

飞控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以后到宽阔的地方算了,即使失控也一目了然的知道在哪里

网友T:
你的鸡鸡在天之灵 看到你发的这帖子 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网友U:
我也丢过一台,怀疑是出门没固定还机子,把接收机天线的端子震脱了,总之就在我目视3米的高度看着它越升越高,全程看着屏幕直到它掉下来,都没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的鸡鸡在天之灵 看到你发的这帖子 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最好它能托梦发个定位给我,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丢过一台,怀疑是出门没固定还机子,把接收机天线的端子震脱了,总之就在我目视3米的高度看着它越升越 ...

你这现象是飞控的问题吧

网友V:
LuZhu, 当年我也是用t8fg ,飞固定翼没有一点问题 ,油机也不在话下。一飞穿越经常找机(大概200米的草地),果断出掉换了x9d 使用一年多 再没有失控的问题 仔细想想看 为何固定翼能飞远  固定翼的电子设备少很多 并且设备也不是堆在一起的 自然而然干扰就小很多了  穿越机就那么点大 四个电机电调挨的那么近 还有图传摄像头等等  不干扰才怪  x9d发射功率比t8fg大很多 稳定性也可靠  LuZhu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V:
LuZhu, 当年我也是用t8fg ,飞固定翼没有一点问题 ,油机也不在话下。一飞穿越经常找机(大概200米的草地 ...

有道理,谢谢大神,我是要好好考虑x9d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F:
8fg一向很稳定,楼主要慢慢排查

大部分副厂富他爸兼容迷你接收都容易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大部分副厂富他爸兼容迷你接收都容易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