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支援

楼主(2017-06-27):
請教一下各位大神、单向轴承裝上后不紧、是不是需要打?有那位大神知道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

楼主:
用那种、紅色的、还是篮色的

网友B:
单向轴承必需红色,螺丝才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必需红色,螺丝才蓝色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强度螺丝胶

非常感谢

网友:
必需啊  否则不就成了双向普通轴承了嘛!  其实502也行。

网友:
按道理这个孔应该设计成过盈的。靠这种胶都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