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校准地平线DX9遥控器的摇杆

楼主(2017-06-27):
时间久了,觉得摇杆中立不准确,在F3软件设置里发现中立点永远达不到1500 ,升降、方向、副翼、油门中立点全都是1502,我觉得是不是该校准下遥控器的摇杆了,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校一下就完啦,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一下就完啦,很容易的。

我不知道DX9怎样校准摇杆,麻烦您给说下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DX9怎样校准摇杆,麻烦您给说下呗。谢谢啦

不是吧
回家开控拍照给你看。

网友B:
在系统菜单system setup__确认————YES———— system settings__next__next__next__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微调在中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系统菜单system setup__确认————YES———— system settings__next__next__next__

谢谢!

就是如此

网友:
在这按滚轮

网友:
然后选这项

网友:
然后就next

网友:
直到出现这个

网友A:
你就遥动各杆及开关,出现OK后做下一步,最后别忘了选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遥动各杆及开关,出现OK后做下一步,最后别忘了选SAVE

您太给力了!弄的这么详细!说明书上我都没找到,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太给力了!弄的这么详细!说明书上我都没找到,非常非常感谢!

你客气了。

网友:
我也有DX9,学习了。

网友(2018-12-17):
新上了dx9,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