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设置地平线DX9遥控器不能中立。

楼主(2017-06-27):
F3设置地平线DX9遥控器不能中立,但是也能飞,只不过有一点点的向左扭,飞着感觉不爽,在F3软件设置里发现中立点永远达不到1500 ,升降、方向、副翼、油门中立点全都是1502,我觉得是不是该校准下遥控器的摇杆了,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可以效一下摇杆了,

网友:
不用校准摇杆,直接控里调yrim就好

网友A:
首先这种问题 跟接收机有关,如果你使用的是副厂接收机 有些接收机就是在 默认下 不在1500的

spektrum 授权经销商  阿良为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种问题 跟接收机有关,如果你使用的是副厂接收机 有些接收机就是在 默认下 不在1500的

谢谢阿良,我在你Q群里,忘了问你了,呵呵。飞穿越,我用的还的确是副厂接收,PPM的,那就不折腾了,凑合着飞吧,基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阿良,我在你Q群里,忘了问你了,呵呵。飞穿越,我用的还的确是副厂接收,PPM的,那就不折腾了,凑合 ...

尽量用dsm PPM是有一定延迟 越远 越明显。我店里也有副厂的dsm 不贵 有空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