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一个月 折腾了个高配Y3

楼主(2017-06-27):
哈哈,重新入魔已有一个月  自己首先配了个Y3   买回来的时候利用手上闲置的APM 飞了一会就觉得不满意换了雷家的Pix全套,  爽飞半月有余…现在重新换回APM,大四轴打4折都卖不掉  算了不卖了,拆了上Pix…

Y3配置:朗宇3108s  900kv,
                机架:HJ Y3
                舵机:KST515MG
                电调:乐天20A
配PIX的时候 4000Mha 10分钟 ,现在回归APM  15分钟…

还是挺喜欢Y3的,奈何架子太小  顶多飞18分钟  拿来飞自动有点浪费了  反正H4 680打四折都出不掉  那算了不出了拿来飞自动,至少可以飞20分钟比Y3久~~~

最后附一张之前PIX照片,哈哈   Pix全套装上去瞬间霸气多了,也比APM手感好些…现在这Y3看起来像玩具了哈哈

这架H4配起来 至少要超过20分钟,不然dji都能飞25分钟了,不超过20分钟简直比dji还次 加油(  )

楼主:
这Y3拿来当直升机飞航线玩了…这配置太猛了  适合暴力飞

网友A:
电调拿什么包着了,起什么作用

网友B(2017-12-23):
pix飞三轴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飞三轴稳不?

没风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拿什么包着了,起什么作用

是不是锡纸?降低干扰的?

网友D:
楼主调的yaw锁定怎样,我的ATT desYAW 跟att yaw 相差1左右,实际锁尾效果还不错,使用的是4108电机,双轴机器人舵机更换海泰克舵机控制板,7.4v舵机供电。因为主要挂gopro云台拍东西,所以对尾巴要求比较高,不知道楼主用kst的舵机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的yaw锁定怎样,我的ATT desYAW 跟att yaw 相差1左右,实际锁尾效果还不错,使用的是4108电机,双轴 ...

我的基本重合…没必要太纠结  用着感觉好就行…你架子我可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基本重合…没必要太纠结  用着感觉好就行…你架子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啊,晚点拍照。

网友(2018-09-11):
楼主,515舵机你供电直接飞控取电吗?电压够吗?效果怎样?我担心电压不够,顺便问你,215舵机,4110的动力,舵机够用吗?

网友:
你的舵机供电怎么解决的?这个是高压舵机啊……飞控供电不行吧……扭力够吗?

网友E(2019-02-05):
求问楼主pix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y3固件?我刷的固件其他一切正常,就是尾舵机一点反应也没有…快疯了…

网友(2019-06-28):
求问楼主pix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y3固件?我刷的固件其他一切正常,就是尾舵机一点反应也没有…快疯了…  LS+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新版的3.6.9固件只要Y6 没有Y3 刷入Tri固件 在机架设置里面没法选择三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问楼主pix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y3固件?我刷的固件其他一切正常,就是尾舵机一点反应也没有…快疯了…

问下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只有Y6没有Y3 可以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问下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只有Y6没有Y3 可以选择、

尾舵机供电不足,你把信号线挑出来,正负单独接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舵机供电不足,你把信号线挑出来,正负单独接电就好了

.....我不是供电问题 老哥你没仔细看我的回复啊。我现在是在PIX里面没有找到Y3的固件 、
现在这个最新版本固件是3.6.9  刷入Tri (三轴固件)以后 在机型选择里面选择不了3轴 只能选择Y6模式 看舵机输出只有1-6有输出 完全符合Y6模式 但是我刷的是三轴固件!

固件没刷错 我刷了不下10遍了都快怀疑人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尾舵机供电不足,你把信号线挑出来,正负单独接电就好了

老哥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能给截图看看吗? 还有你用啥飞控 ?我用的是PIXH9ACK V2 雷迅的 刷的3.6.9 Tri 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能给截图看看吗? 还有你用啥飞控 ?我用的是PIXH9ACK V2 雷迅的 刷的3.6. ...

机器不在身边,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能给截图看看吗? 还有你用啥飞控 ?我用的是PIXH9ACK V2 雷迅的 刷的3.6. ...

那我们不是一个问题啊…刷什么我忘了…现在机器也不在身边,看不了…

网友:
不知道我这样表述能不能明白。。。刷了Tri固件但是没有三轴能选择 只能选择Y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