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稳,手动?

楼主(2017-06-27):
新人一个,没玩过。看了几天论坛,总看说自稳飞,手动飞啥的,请教自稳是什么意思,是给点油门起来后就悬停住了吗,控可以不用动了?
小黄机,h36,pokeFPV这些小玩具属于什么状态?
还看到有人说f3,cc3d调参,设置什么什么的,是不是都是自己装的机器才需要,想那些成品的需要吗?

网友A:
自稳模式就是放开摇杆,飞机自动回复水平,手动模式就是放开摇杆飞机保持最后的姿态,直到炸鸡

网友B:
自稳,就是飞控协助你,让 多轴稳定。手动,就是飞控不参与你控制飞机稳定的过程,全凭借你的神经系统。一般新手飞纯手动,基本没法飞。

新手一定要从自稳开始。

自稳上去就是定高,定点,到这个程度,那么比纯自稳又高级,这个时候,就是个傻瓜,也能飞。但是设置却又很麻烦。所以,纯新手,一般都从简单的自稳飞行开始,弄个小轴距,低S电池,开始慢慢自己的入坑之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就是放开摇杆,飞机自动回复水平,手动模式就是放开摇杆飞机保持最后的姿态,直到炸鸡

可是摇杆不是带回中吗,放开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就是飞控协助你,让 多轴稳定。手动,就是飞控不参与你控制飞机稳定的过程,全凭借你的神经系统。一 ...

自稳是等于悬停了吗?那小黄机,h36,pokeFPV这些成品小机是自稳的吗?

网友A:
摇杆回中了,手动模式会保持最后的姿态,直到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回中了,手动模式会保持最后的姿态,直到炸鸡

那就是说需要打反舵才能回来?这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需要打反舵才能回来?这有什么好处呢?

对,需要反向打舵。好处是做特技动作,飞控不参与姿态修正,可以随意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需要反向打舵。好处是做特技动作,飞控不参与姿态修正,可以随意发挥

手动模式理解了,谢谢。。
那这么说的话自稳其实也不等于悬停了,悬停还需要其他辅助传感器控制的,对吧?
那小黄机,h36,pokeFPV这些成品小机是自稳的吗?应该是不能完全悬停的吧?是不是起飞以后会有些上下前后左右的飘,然后手动稍稍修正一下就行了,但能自己保持水平状态?

网友C: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D:
飞上去钉住不漂 那得是航拍机带各种辅助悬停的系统才行   穿越机的飞控只能管飞机的姿态 至于乱流了 飘啊飘了 就要靠人去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m=a2hzp.8253869.0.0

明白了,谢谢。。
感觉的看fpv的时候,手动模式更舒服一点,自稳有点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上去钉住不漂 那得是航拍机带各种辅助悬停的系统才行   穿越机的飞控只能管飞机的姿态 至于乱流了 飘啊飘 ...

哦,就是航拍和穿越的区别了。。也就是说大疆那类航拍机,其实可以不那么需要飞行技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是航拍和穿越的区别了。。也就是说大疆那类航拍机,其实可以不那么需要飞行技巧了

航拍机主业是拍 并不是飞 和穿越机比 飞行能力除了续航强大 其它真的一般 所有的系统都是以画面稳定为主要目标设计的   飞航拍机的话 飞行技巧确实是次要的 要以摄影师那样的思维方式飞         穿越机就完全以飞行为主

网友:
自稳就是有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是等于悬停了吗?那小黄机,h36,pokeFPV这些成品小机是自稳的吗?

带自稳并非指能悬停,一动不动,那是梦想。

实际情况是,手动油门,这非常累人。你必须分一部分注意力关注高度变化。

前后,左右带自稳,但是会漂移。漂移的意思是,如果向前了,你不加干预,它会一直向前,然后导致炸鸡,有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快。带自稳,这个过程相对较慢,你有时间反应,然后纠正。手动,新手基本没时间反应。这个自稳,你可以理解为手动的升级版,其实质还是手动。只不过比纯手动好一点。

你注意力要分成这么几份,一份注意左右漂移,一份注意前后漂移,一份注意高度变化,一份注意飞机在地理位置的地点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上去钉住不漂 那得是航拍机带各种辅助悬停的系统才行   穿越机的飞控只能管飞机的姿态 至于乱流了 飘啊飘 ...

哪有定住不飘的。那是梦想。实际情况,GPS普遍漂移1-2米就算合格。高度气压计漂移1米算合格。靠近地面,这个误差就不可忍受。但是到了500米高空,这个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那些吹嘘钉钉子的视频,都基本在高空拍摄,有的连个参照物都没有。

真正的钉钉子,在地面3米,有参照物,能一动不动的,我就没见过。

网友:
别想太多啦,新手从手动开始练习,别研究自稳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定住不飘的。那是梦想。实际情况,GPS普遍漂移1-2米就算合格。高度气压计漂移1米算合格。靠近地面, ...

我的500直升机定在一米高度,不动,可以看我的帖子,有视频。科技发达了,以前做不到的,现在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需要打反舵才能回来?这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你不动摇杆,他就保持当时的姿态,可以一直保持一个姿态飞行,例如180度日大地,90度本子的跪铲求原谅

网友E:
先自稳,后手动

网友F:
F3飞控,什么都不设置就是手动,最好别飞自稳,要不转手动不习惯,容易炸鸡

网友G(2017-08-12):
穿越的手动我飞不了!

网友H:
自稳就是自动悬停,手动就是手动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