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凤凰120拆解,内部绝缘措施差得一塌糊涂!解决方案已经更新啦~散热绝缘两不误!

楼主(2017-06-28):
为了飞sab570,收了个全新的凤凰ice2 120a,都说老凤凰易涅槃,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涅槃法,废话不多说,开拆。
打开盖子后如图

图中银色的是用于加强直流母线过电流能力的铁片,然后就直接和外壳0距离接触了!只有一侧的直流母线贴了图中被我扯下来的狗皮膏药,而且还没贴齐,漏出来了一部分,老美装配的仔细程度真是扎心了!这还没完,电池输入电压的两个大焊点竟然和外壳直接接触!很多模友飞四五个起落就涅槃了,多数是由于这两个焊点把外壳的阳极氧化层磨穿了,造成输入直接短路,这种与其说薄弱倒不如说完全不存在的绝缘处理方法,真的是扎心!图中的管子和外壳之间涂满了一种黑色的又干又脆的鬼膏药,导热能力一看就知道很差,而且毫无韧性,受到剧烈震动后会变成粉末,被我扣了个干净~

然后开始扒反面~

来看反面,三分之二的管子没有任何的散热措施。

拔下驱动控制板后如上图,其中在驱动控制板下方的管子用一个铝散热片贴住了,然而其他的管子就这样直接放养了?心也太宽了吧?而且反面的直流母线金属片上也粘满了狗皮膏药,又黑又脆又烂,也被我扣干净了。

后续解决方案会进一步更新…等购置的导热垫片和绝缘胶带到货…

仔细观察了下板子的做工,总的来说用料还是没问题的,用的管子是英飞凌的60v管子031n06ns,导通内阻3m欧,管子标称100a,总共用了36个管子,组成了一个三相桥式电路,可以说过个120a是毫无压力的,这管子10块一个,光这些管子成本也得300块!输入电容用的是两个松下电容,品质有保证。驱动芯片用的是ir的21xx系列的,驱动电阻用的是10欧,根据管子的Qg参数来看,驱动方案没毛病。

电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绝缘和散热太糟心了啊!最关键的两个地方没做到位,可以说是两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

请等待后续解决方案更新~

大家久等啦,解决方案上线啦~
首先购买了三种材料,从左到右分别为特氟龙胶带,醋酸布胶带,导热硅胶垫(单面带3M胶)

两种胶带到手后,我纠结了一会儿该用哪种作为绝缘胶带,经过对比,发现特氟龙胶带表面更光滑,更耐磨,两者粘性伯仲之间,因此最终选用特氟龙胶带作为绝缘胶带~
首先来看背面,使用特氟龙胶带把背面两个大焊点贴住~

正面的焊点也用胶带缠一圈贴住~

然后开始处理背面的散热,图中蓝色的条条是一种很薄的散热硅胶垫,双面有胶水的,X宝也有卖。注意,贴在这个银色的直流母线上的硅胶垫一定要够薄!不然控制板就塞不进去了!

开始处理反面的外壳,外壳侧面也用胶带贴住~

然后在外壳上堆叠导热硅胶,要控制好高度,盖上以后要能贴住管子~

为了贴合紧密,抹上一点硅脂

然后合上盖子,反面完成咯

然后来看正面,正面的绝缘处理主要集中在外壳上,板子上只要贴住那两个大焊点就可以了~
把外壳除了导热的那一面以外,别的所有地方都贴上胶带,裹得严严实实的哦~

各种侧面都不能放过哦~只剩下最后两个面,贴上硅胶垫!

控制好长宽,正好贴上去!

合上盖子!大功告成!由于凤凰的这个塑料外壳比较脆,才拧了几次螺丝螺纹就开裂了,为了防止进一步开裂导致松脱,使用醋酸布胶带横着肚子缠几圈,既可以为那几个脆弱的螺丝分担压力,又可使得散热器贴合更紧密~

贴上LOGO图纸,封印!完成!

OK啦,绝缘也搞定了,散热也加强了,就等爆飞测试了,这几天天气不好,等天气好了继续更新爆飞测试结果~
上骚鸡图~
(请无视好盈贴纸。。我已经撕掉换凤凰了。。)

网友:
估计把散热和绝缘做靠谱些不难吧,老美粗枝大叶的习惯改不掉啊!等楼主更贴~

楼主:
拆解研究之后才真正觉得,这样的绝缘措施,飞4-5起落也是时候涅槃了!焊点和外壳直接摩擦,飞暴力3d肯定扛不住!

网友A:
凤凰的电调是美国组装的?就我所知,我的Edge 120HV是中国或者墨西哥组装的,美国基本已经没有基础工业了。

网友:
用过一个80的,还好,没火

网友B:
全n-mos驱动用的IR 21xx是不是落后的一点,这个应该是电容自举的方式。好盈都不用这个芯片驱动了,貌似有更优秀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n-mos驱动用的IR 21xx是不是落后的一点,这个应该是电容自举的方式。好盈都不用这个芯片驱动了,貌似有更 ...

ice毕竟是老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的电调是美国组装的?就我所知,我的Edge 120HV是中国或者墨西哥组装的,美国基本已经没有基础工业了。 ...

喔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n-mos驱动用的IR 21xx是不是落后的一点,这个应该是电容自举的方式。好盈都不用这个芯片驱动了,貌似有更 ...

从驱动效果上来说,自举驱动效果挺好的,除了不能提供负压关断以外,但是在这种低压场合也用不到负压关断。好盈用的是什么驱动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e毕竟是老产品了

其实无关新老,主要是自举驱动最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驱动效果上来说,自举驱动效果挺好的,除了不能提供负压关断以外,但是在这种低压场合也用不到负压关断 ...

具体可以看看现在的穿越电调,直接一个集成的驱动芯片,体积小,没什么外围电路。那个芯片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好赢植保电调用的是FOC正玄波的,要是用在直升机上不晓得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D:
凤凰不能用啊~~~真的,估计不装壳子裸奔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可以看看现在的穿越电调,直接一个集成的驱动芯片,体积小,没什么外围电路。那个芯片什么型号不记得 ...

那用的应该是Si的或者TI的集成驱动芯片,性能更好更不容易被干扰,但是肯定更贵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不能用啊~~~真的,估计不装壳子裸奔能好点?

原装凤凰真的不能用!裸奔固定妥当的话肯定没问题,炸鸡了就呵呵了

网友E:
期待楼主的处理方法,我也有一颗edge120a,拆开塑料壳感觉电路板粘在里面的,请问楼主电路板是怎么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的处理方法,我也有一颗edge120a,拆开塑料壳感觉电路板粘在里面的,请问楼主电路板是怎么拆出来的 ...

的确是粘在里面的,是用一种灰色的胶粘在里面的,这种胶固化以后就很脆了,慢慢地用力就能掀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可以看看现在的穿越电调,直接一个集成的驱动芯片,体积小,没什么外围电路。那个芯片什么型号不记得 ...

手头一个好盈30A blheli穿越电调,装直机上发现散热不行啊。。。温度一下子烫到手没法摸了。去热缩膜,拆掉铝片加硅脂+散热板,有明显好转。
(直机起飞全重670g,电机2212kv4000,悬停油门55%定速。原来的电调是不带定速的25A。)

网友:
这个电调失步严重?

网友F:
等绝缘和散热效果    涅槃2个了

网友G:
我觉得现在好盈就很不错了啊

网友H:
暴力膜 撸大师

网友I:
我的两颗做了全方位的绝缘一点问题没有!放心用

网友J:
不坏  怎么回去买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暴力膜 撸大师

暴力膜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坏  怎么回去买新的呢

坏得太快可不行

楼主:
再自顶一个~

网友:
直升机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两颗做了全方位的绝缘一点问题没有!放心用

用料和做工确实挺好的!做好绝缘和散热以后是很棒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现在好盈就很不错了啊

好盈这不太贵了嘛

网友K:
已购相关材料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料和做工确实挺好的!做好绝缘和散热以后是很棒的电调!

我说这个电调好多人都说老着火,我们实验室那帮玩电子拆开看了看~很无语,这电调绝缘散热也太糊弄了.给我灌满了电子散热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购相关材料

做完安全措施还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说这个电调好多人都说老着火,我们实验室那帮玩电子拆开看了看~很无语,这电调绝缘散热也太糊弄了.给 ...

灌满硅胶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2018-01-04):
楼主好手艺,请教下散热壳怎么拆下,里面貌似有狗屁膏药黏住,不敢用力扒

网友L:
求教散热外壳怎么拆开

楼主(2018-03-01):
引用 网友L:
求教散热外壳怎么拆开

可以用力扒,慢慢加力,狗皮膏药会裂开来的,小心点问题不大的,不用蛮力不会把元器件弄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绝缘和散热效果    涅槃2个了

已经爆飞了半年了,效果非常好,连续爆飞不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