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锁机或油门到底时 单电机会怠速转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06-28):
betaflight 固件,目前经过几天调试飞行正常 可以比较顺手半自稳飞了
但是发现一个搞不懂的问题  不管在锁机模式或者解锁后油门到底的情况下 都有单电机怠速转动的情况

不定时发生 有时候刚通电 未解锁
有时候是降落后油门到底了

而且不定电机 4个电机都会不定时出现

但是不影响飞行 哪怕是单电机转时 我再推油门 升空一样能顺手飞行

已查过
1 控没有问题,接计算机各通道正常
2 油门用电脑校准过
3 油门行程1000到2000没问题
4 油门初始有效值设1050到1100都一样仍会不定时出现

请大家赐教 这会是什么问题? 特别是才上电 锁机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
谢谢!

~~~~~~~~~~~~~~~~~~~~~~~~~~~~~~~~~~~~~~~~~~~~~~~~~~~~~~~~~~

打开blackbox 发现一些问题,请看下图  (最小油门设的1050,截图时应该还是在锁机的时候)
在飞机静止时,Gyros没有动作,但 ROLL的 I值会自己升高? 而且和电机的曲线一致性很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飞机静止的时候I会升高?
是我的I值太高了?

楼主:
顶一下 有兄弟有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在bl电调设置里调节图中标注项,调整ppm min项,根据你的情况调,别按我图中的数值调

网友B: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解锁后就有怠速。
怠速时的转速由油门校准时最低值确定的。最低的油门值能让电机转起来,不卡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解锁后就有怠速。
怠速时的转速由油门校准时最低值确定的。最低的油门值能让电机转起来 ...

兄弟 不是解锁后 是解锁前。而且不是一起怠速转 是单个转 还不一定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l电调设置里调节图中标注项,调整ppm min项,根据你的情况调,别按我图中的数值调

谢谢  可惜我电调可能没办法看这个  是华科尔的110 套机电调 不知道电调是什么固件。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惜我电调可能没办法看这个  是华科尔的110 套机电调 不知道电调是什么固件。还是非常感谢

你去网上下载blheli软件 用数据线把机子连到电脑上 就能调节了,前提你的飞控是f3 固件是3.01之后的版本

网友A:
你给个邮箱 我把软件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个邮箱 我把软件发给你

thinkertoy@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个邮箱 我把软件发给你

固件版本 刚好 betaflight3.01

网友:
引用 楼主:
thinkertoy@163.com  谢谢

邮件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