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操纵开箱

楼主(2017-06-28):
电动小线操纵,380电机,6米

网友A:
一直没搞懂线操纵怎么控制的

网友B:
这个哪里买的,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里买的,多少大洋?

淘宝,145,不带电池和充电器,我自己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懂线操纵怎么控制的

通过摇臂拉动水平舵

网友:
某宝搜了一下,确实有,比较便宜,入门正合适

网友:
我想说要这个先练习转圈吧

网友:
我也想买个。

网友:
表示不会玩

网友:
现在遥控技术那么成熟,线操纵好玩吗?

网友:
不一定非得玩遥控的。支持支持

网友C:
转圈,会不会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圈,会不会头晕

初学者会晕

网友D:
如果要飞线操纵特技,这个飞机最好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飞线操纵特技,这个飞机最好少飞。

为什么,

网友:
特技有倒飞,空中战士正飞多了,形成条件反射纠正麻烦。

网友:
学会起飞着陆就反装起落架练倒飞起飞着陆  这货只能入门用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有一个线拉着飞机,这根线不起控制作用,只是拉着飞机。然后另外2根线,就可以拉动舵面控制飞机了。

网友:
这个不好飞。。现在质量比原来差多了。。这几年开始普及kt板的线操纵了,适合入门

网友(2017-08-05):
外挂电池操纵线导电,压降大、不可取,并且没有停车控制。现在基本上都是电池在机身上,无刷、遥控开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