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mb的自旋优化

楼主(2017-06-28):
亚拓mb没有了自旋优化的选项,老mb有的,是不是不用管他?

网友A:
新mb较老mb多了更加具体的方向设置,所以不再需要使用自旋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mb较老mb多了更加具体的方向设置,所以不再需要使用自旋优化

那德国原版的MB plus,它有这个选项吗。这个是亚拓版才没有的,还是plus这个版本就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德国原版的MB plus,它有这个选项吗。这个是亚拓版才没有的,还是plus这个版本就没有啊?

亞拓mb只是上面多了亞拓的字
其他全部都跟原廠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亞拓mb只是上面多了亞拓的字
其他全部都跟原廠一樣

哦哦,好的

网友:
我也发现亚拓版本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