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发热能说明是电池的原因???

楼主(2017-06-28):
接上电无人机灯闪几下就不闪,以为机子里线松了拆开无人机插拔线头时摸到主板很烫,接上原来的旧电池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什么无人机,什么电,什么插头,不说清楚怎么猜呢?

网友:
配置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我一看到“无人机”三个字就默默走开

网友:
电压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到“无人机”三个字就默默走开

多看到几个螺旋桨确实不能随意的叫成无人机,至于你说走开走开,怕是走不掉吧,多旋翼飞友

网友:
看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很小的那种穿越机。电池用起来试一下都会有点发热但是如果电池过热可能是电压过放或者天气原因所致,具体情况不明如确定需要细说

网友B:
量下电压极性是不是反了,有可能电池引线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下电压极性是不是反了,有可能电池引线焊反了。

核对过,没有反

楼主:
电压都是一样的, 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到“无人机”三个字就默默走开

这是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