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 110不能戴头罩,

楼主(2017-06-28):
戴上飞不了一个电就失去控制,红灯闪,不戴可以飞n个电都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可能戴头罩就接触不上了

网友:
是不是太热了

网友:
你都知道热他也知道热啊

楼主:
好像是接受频率温度漂移,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热不稳定

网友:
天线,检查下天线吧

网友:
过热了吧?天气原因?你可以开好空调试试

楼主:
这个110如此娇嫩,看来上当了,以前飞450电机电调烫手也没事,只能留着冷天玩了

楼主:
大热天了,气温30度,不戴头罩也不行了,对不上频,25度以下可以

楼主:
那位知道110正常飞行的环境温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知道110正常飞行的环境温度要求是多少?

会不会是撞坏了接头之类的,或者线路氧化
110超级耐操的吧

楼主:
都仔细检查观察了,没问题,只要主板有点温乎,红灯马上闪,信号丢失,对不上频,等个10分钟,凉下来点又一切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17-07-28):
就是太热了而已。

网友(2018-08-23):
加个冷却系统

网友(2019-09-03):
难道是头罩过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仔细检查观察了,没问题,只要主板有点温乎,红灯马上闪,信号丢失,对不上频,等个10分钟,凉下来点又一 ...

曾经38度大热天连续飞行5电热缩管都烫穿了,没问题,我的110飞了大概有3000电左右接收板电调杠杠滴,你的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最有可能得就是电调出来的信号线虚接,扒开电调硅胶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宝贵的分析,如果接触不良,我敲主板应该有反应,但实验下来,只与温度有关,实在是束手无策了,

网友:
带了头罩,引起震动了吧!

网友:
楼主,神控如何对频

楼主:
不是神控,是XK6,随机配的,开控,110上电,即可

网友(2019-10-03):
引用 楼主:
不是神控,是XK6,随机配的,开控,110上电,即可

我华控四合一高频头,不能对频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不戴头罩时桨叶往下的风刚好起到降温作用,戴了头罩就阻断了那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