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锁尾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28):
你们的K120上下抽油门尾巴会甩吗 甩的幅度打吗 悬停时尾巴会微微的往左偏 就是顺时针 很细微 很慢的飘 怎么调感度都一个样 抽油门尾巴是往右跑 逆时针 我抽下油门 尾巴差不多甩40度这样 在
电池
没电的时候更明显

网友A:
我的不会甩,如果用了很久了可以换个电机试试,不行的话换个尾浆

网友B:
可能是主漿螺距太大

网友C:
螺距太大,尾巴无力修正了,把正负螺距调小一点

网友D:
尾巴不够力咯……锁不住了……

网友E:
横轴,主轴弯了,振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