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改皮传 尾管问题

楼主(2017-06-28):
450PRO 改皮传, 每次都要将尾管磨短0.5CM, 请问是否正常? 有什么方法改造?

网友:
为啥磨短?皮带太紧吗?

网友A:
请问 450 装 炭尾管,震动会加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450 装 炭尾管,震动会加大吗?

我的好像没有磨

楼主:
皮带不够长,装不上尾轴。
而用轴传就没问题。

网友B:
不会吧,你用的什么尾管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你用的什么尾管座啊

347mm尾管,飞越pro尾管座

每次都要磨,烦S了。

网友:
不要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7mm尾管,飞越pro尾管座

每次都要磨,烦S了。

你是不是用的轴传尾管座,皮带版的尾管可以插入很多,怎么会长呢,如果是轴传版本里面有凸起卡着的,想办法把那个凸起的塑料块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轴传尾管座,皮带版的尾管可以插入很多,怎么会长呢,如果是轴传版本里面有凸起卡着的,想办 ...

我的是轴传尾管座,没有任何改造。也许是这个原因,回头炸了看看。

网友:
是不是尾管不匹配、

网友:
你用的7075或者冰人尾波吧?那个比较长

网友:
原厂尾管座冰人尾波不需要磨

网友C:
轴传尾波箱比皮传的尾波箱要长5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传尾波箱比皮传的尾波箱要长5毫米左右。

真的?如果是的话就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如果是的话就好解决了。

你把两种拿来一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