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ssionPlanner 的起飛

楼主(2017-06-28):
請問如果我在Home點的前50公尺設定起飛點Take off ,
我飛衝浪在地面設定好航點也設好起飛點,模式切在自動,然後手持往起飛點射出(遙控器油門在最低),不知道會怎樣??
會自己加油門起飛巡航??還是炸機???

网友A:
       我曾经试过自动起飞,home点就是起飞点,抛出去后飞机螺旋桨自动启动并加油也实现了,但是对我来说有问题的是:当时的飞机比较大比较重,尽管把自动加油门的延迟设置到最小,等抛出去后一段距离再加油已经来不及了,试了几次飞机速度不够起飞不起来。
       后来看别人玩自动起飞时,是先把飞机向前猛推一下,但不抛出去,等飞机电机启动并油门到最高后再抛,就ok了。但是我自己还没这样试过,以后会找机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试过自动起飞,home点就是起飞点,抛出去后飞机螺旋桨自动启动并加油也实现了,但是对我来说 ...

那你要不在為拋出前先給一點油門再拋看看??
真想學射後不理這招。

网友A:
我记得自动起飞前是加不了油门的,飞控要通过GPS检测到加速度才可以自动启动,这个检测会有些延迟,所以按我前面说的别人的起飞办法就应该没问题了。对于APM来说实现自动起飞时小事一桩,等下次我的新固定翼安装好后就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自动起飞前是加不了油门的,飞控要通过GPS检测到加速度才可以自动启动,这个检测会有些延迟,所以按 ...

丟看看便知道,這星期去試驗。

网友B:
设置好航点,切到auto模式,助跑达到你设定的启动速度后,电机也会以你设置的最大油门起动,手抛起飞后自动进入第一个航点

网友:
助跑,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当航线启动瞬间,动力是全开的,要干的事只有把灰机甩出去即可。
启动后没反应就意味着根本就没进入自动模式

网友:
这个软件不是很好用的吗?好像有中文版的对吧

楼主(2017-09-10):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自动起飞前是加不了油门的,飞控要通过GPS检测到加速度才可以自动启动,这个检测会有些延迟,所以按 ...

mission planer裡設定第一個點當起飛點,然後第2.第3一直設定航點,
mission planer裡有起飛點後,遙控器切到自動模式電機就轉起來了,把飛機拋出去,
機子就自己去飛航點了。

使用APM2.8固件刷3.1。所有起飛參數都沒去設定,內定植。
飛衝浪很好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