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小飞手,hmdvr和minidvr哪个好?

楼主(2017-06-28):
这两个效果,方便性,哪个好点?或者还有其他选择吗?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鹰眼的 字数字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创研家有个更便宜的dvr模块,和hmdvr一个板子。性价比很高。

网友:
感觉DVR效果普遍比较一般

网友:
第一个敏感度太低了,稍微有点信号弱就黑屏,不建议买,

网友:
直接买带录制的显示器 或着接收机,还有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