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推还是前拉,对眼镜蛇的一点思考

楼主(2017-06-29):
        小弟最近想玩3d,但是担心水平不好螺旋桨伤人,一直犹豫要不要做成背推,但是看了大神的特技表演,尤其是眼镜蛇机动,开始有点怀疑背推是否能完成这个动作,所以想在这里谈点看法,抛砖引玉。
        动作:眼镜蛇,机头上扬45度平飞,低速通场。
        如果螺旋桨在机翼前面,那么流过机翼的气流速度快,机翼获得的升力大;如果螺旋桨在机翼后方,那么流过机翼的气流速度慢,机翼获得的升力小。所以,后面这种情况在飞机低速的时候较易失速。
         那么,当机身45度角上扬时,推力的垂直分量客服重力,水平分量让飞机向前走,因45度,故这两个力一样大。比如飞机重500,那么就是向上和向前各有500的力。问题来了,向前有500的力应该很快啊,为啥还能低速飞行,只是因为仰角大了空气阻力大吗?
         我认为,发动机向下只有300左右的推力,另外200是气流流过机翼产生的升力的垂直分量,这两个力和在一起保证了飞机的高度。另外气流流过机翼产生的水平分量是向后的,刚好抵消了一部分发动机向前的水平分量,所以飞机才能慢速前行。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产生两个疑问,1.如果是背推,这时候机翼的升力由谁提供,是不是背推就无法做眼镜蛇了呢?2.,特技机的翼形是双凸,两侧升力相等,那么是不是也就是说发动机45度斜向下的推力其实给机翼的升力是0,但是向后的水平分量推动飞机前行时产生了水平向后的气流,这个气流流过迎角45度的双凸机翼时产生了升力。
        如果情况1成立,那么背推和尾推以及所有螺旋桨在机翼后方的机型都做不了眼镜蛇。如果情况2成立,那么我是否可以做一架背推特技机呢?

网友:
愿意思考,不错哦。先买个飞机来飞,管他呢。太长没看完,

网友:
挺有头脑的啊。

网友:
前拉机有低速大迎角自稳,背推机没有。

网友:
找个没人的地方飞,就不会撞到人啦,安全

网友:
想法太多了。
就这个动作,飘飘机都能做。

网友:
{:1_34:

网友:
大仰角飞行…塞斯纳都可以

网友A:
楼主去百度一下眼镜蛇动作吧.... 和你的理解不大一样

网友B:
这不算广告吧:某宝亚博特歼10改2212电机尾推,靠舵面可以拉眼睛蛇。
lz对眼睛蛇的定义是什么,是真机那种,还是航模的45度抬头平飞。一般平直翼飞机在15度以上就失速了,所以要前拉,可以吹舵、机翼,保证更大迎角可控。而三角翼配合鸭翼,失速迎角可以到30度,这时候就算是尾推,也能勉强拉个眼镜蛇。如果是kt苏27,f22等腰推机,螺旋桨吹舵面,也可以拉眼镜蛇。
对飞机的判断需要一定的气动知识,如果自己判断不了,又想飞眼镜蛇,建议前拉机就飞天翼8mmepp的板机,后推就飞歼10,腰推飞kt f22

网友B:
如果螺旋桨在机翼前面,那么流过机翼的气流速度快,机翼获得的升力大;如果螺旋桨在机翼后方,那么流过机翼的气流速度慢,机翼获得的升力小。所以,后面这种情况在飞机低速的时候较易失速。
未必!!!后推桨会向后抽空气,同样可以加速气流。
         那么,当机身45度角上扬时,推力的垂直分量客服重力,水平分量让飞机向前走,因45度,故这两个力一样大。比如飞机重500,那么就是向上和向前各有500的力。问题来了,向前有500的力应该很快啊,为啥还能低速飞行,只是因为仰角大了空气阻力大吗?
向前不需要500的力,可能200就够了。向上也未必需要500的力,毕竟机翼还有一点升力。这两个力平衡比较难把握,所以眼镜蛇的时候油门在动态调整,如果觉得飞机加速就收油,发现掉高度就加油。lz多看老外飞汽油机的视频,开大音量。
         我认为,发动机向下只有300左右的推力,另外200是气流流过机翼产生的升力的垂直分量,这两个力和在一起保证了飞机的高度。另外气流流过机翼产生的水平分量是向后的,刚好抵消了一部分发动机向前的水平分量,所以飞机才能慢速前行。
这个就是空气阻力很大,平飞的时候阻力只有重量的5~30%,眼镜蛇的时候阻力达到40~60%。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产生两个疑问,1.如果是背推,这时候机翼的升力由谁提供,是不是背推就无法做眼镜蛇了呢?2.,特技机的翼形是双凸,两侧升力相等,那么是不是也就是说发动机45度斜向下的推力其实给机翼的升力是0,但是向后的水平分量推动飞机前行时产生了水平向后的气流,这个气流流过迎角45度的双凸机翼时产生了升力。
不管什么翼型,只要机翼向下推空气,就有升力的。机翼上面低压,会把空气往下吸,下面高压,把空气下压,合力就是升力。有的机翼在30度还能吸住气,所以纯靠机翼可能也能做眼镜蛇。
        如果情况1成立,那么背推和尾推以及所有螺旋桨在机翼后方的机型都做不了眼镜蛇。如果情况2成立,那么我是否可以做一架背推特技机呢?
参考3代、五代机

网友C:
谈谈个人的理解:
机翼迎角产生的升力可分解为垂直克服重力和水平产生阻力,推力和拉力克服的是机翼水平阻力,由于你设定的45°所以推力和拉力也分解成垂直克服重力和水平克服机翼阻力。所以,飞机的重量是由机翼升力的垂直分量和推力(拉力)的垂直分量共同平衡的。你那个各500克是概念错误。
疑惑1:机翼的升力是由切过空气时的迎角产生的(这就是无翼型门板也能产生升力的原因),不能理解成单纯是由于翼型产生的,翼型的作用是在无迎角时也能产生上下翼面压力差而产生升力,还有就是消除或延后上翼面后缘的气流分离。看你的理解是螺旋桨吹出的气流流过机翼产生升力,如果这样的话喷气式飞机如何飞行?说背推做不了眼镜蛇就好比说SU-27做不了眼镜蛇一个意思。
疑惑2的想法基本正确。
过分解读翼型的作用,甚至把升力全部理解为由翼型产生的想法是错误的。

网友:
不错的想法如果能突破制作技术关,那腰推(不是背推)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谈谈个人的理解:
机翼迎角产生的升力可分解为垂直克服重力和水平产生阻力,推力和拉力克服的是机翼水平阻 ...

正解,翼型的目的是让机翼用更小的阻力代价吸住更多的空气,并让空气往下排。

网友:
理论与实际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百度一下眼镜蛇动作吧.... 和你的理解不大一样

这里说的眼镜蛇当然不是普加乔夫做的那个,那个主要靠足够大的推力和纵向极其稳定的气动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广告吧:某宝亚博特歼10改2212电机尾推,靠舵面可以拉眼睛蛇。
lz对眼睛蛇的定义是什么,是真机那种 ...

看来的确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是对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广告吧:某宝亚博特歼10改2212电机尾推,靠舵面可以拉眼睛蛇。
lz对眼睛蛇的定义是什么,是真机那种 ...

或者说前拉的意义重点不是大迎角不失速,而是大迎角好控制,大将就是厉害,我确实没有想到吹舵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螺旋桨在机翼前面,那么流过机翼的气流速度快,机翼获得的升力大;如果螺旋桨在机翼后方,那么流过机 ...

我赞同你后面的观点,这基本上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点,但是对于螺旋桨前后风速我不赞同,螺旋桨本身就是一个压缩气体的漩涡,前面的空气流速必定小于后面,这个有很多做流体力学的文献可以参考,基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倒是你说机翼的迎角和升力的关系这点没错,纯靠机翼应该可以保证大迎角不失速,不然特技机为啥做成那样的气动布局。至于现代喷气式战斗机为啥可以做眼镜蛇,那也是几百公里的速度吧,基本是用发动机垂直分量保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谈谈个人的理解:
机翼迎角产生的升力可分解为垂直克服重力和水平产生阻力,推力和拉力克服的是机翼水平阻 ...

明白了,果然还是我的第二个想法没错。现代苏27能做眼镜蛇也是首先靠AL-31F发动机暴力输出,其次纵向气动布局很稳定,这也是我说的第二个意思。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赞同你后面的观点,这基本上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点,但是对于螺旋桨前后风速我不赞同,螺旋桨本身就是一个 ...

螺旋桨前面是低压,向后抽气,我看过相关论文,螺旋桨在机翼后缘时可以缓解气流的分离的。假设飞机每秒5米,桨的滑流速度是每秒20米,那么桨把空气加速了15米每秒,到达桨平面的时候气流已经加速到5+15/2=12.5米每秒了,所以桨让机翼后面压力变低,加速空气。

网友:
机翼产生升力,除了伯努利原理,还有牛顿定律。对于过失速状态,牛顿定律分析更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前面是低压,向后抽气,我看过相关论文,螺旋桨在机翼后缘时可以缓解气流的分离的。假设飞机每秒5 ...

这不是正好说明速度不一样吗,螺旋桨就像一组凹凸翼形的机翼,前端压力比后端小,所以才能形成推力。空气在经过螺旋桨的一瞬间,速度是不变的,这点没错,但是空气在螺旋桨周围就已经开始加速,在螺旋桨这一点,压强瞬间增大,空气相对速度越来越快。我是想说,前拉时,螺旋桨前部的空气开始慢慢加速,经过螺旋桨到达机翼时,相对于机翼呢速度已经很快,那么升力必然随之上升。但是后推机型,空气是先缓慢经过机翼,然后经过螺旋桨,速度逐渐变快,所以机翼产生的升力相对较小。那么,在飞机高速前进时,空气相对于机翼的速度大,两种翼形效果差不多,但是在低速时,空气相对飞机的速度小,那么前拉机翼获得的升力就一定小。其实就是一个加速度和速度的问题,螺旋桨的加速度方向向后,气流方向也向后,那么在飞机对地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螺旋桨后方的气流速度肯定比前方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正好说明速度不一样吗,螺旋桨就像一组凹凸翼形的机翼,前端压力比后端小,所以才能形成推力。空气 ...

最后一段打错了,低速飞行时前拉的升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