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I 的RPM输出信号

楼主(2017-06-29):
手上有个DLE的CDI,发现它有一个RPM转速输出,有没有哪位大神测过这个信号,是怎样的波形?是标准的PWM信号吗?那转速和脉宽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呢?小弟要做一个项目,要捕捉这个信号,再单片机里面换算成转速。有没有大神测过的,求告知,小弟谢谢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专用显示器。

网友A:
一般是用下降沿触发中断,测出同相点的周期,然后计算就是,可以定点计算,也可以浮点计算,我们这都有现成代码,最大9.9W RPM,平时显示XXXX,精度1RPM,过万显示X_XX,精爽高效

也可做任何个性化修改,

整套软硬件(含产品样机)方案都可以出让换米,

CDI为了测转速单出一个RPM接线是一种比较冗余费事的设计,更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原霍尔线、CDI哪儿都不用动,转速表两根线,一公一母,一进线一出线,

一端接发动机,另一端接CDI即可。

我们的东西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下降沿触发中断,测出同相点的周期,然后计算就是,可以定点计算,也可以浮点计算,我们这都有现成 ...

嗯,不是为了测转速专门挂一个CDI,是飞机本身有CDI,我就正好用上这和RPM信号了。用单片机做了个监控装置。示波器测过了,转数越高,高电平脉宽越窄好像(没有仔细观察是转数越高脉宽越窄,还是转数越高周期越长)。不转的时候没有高电平。采集脉宽都好说,用定时器就行了,这个不是问题,,关键不知道多少转数对应多少脉宽(或周期),因为感觉转速表测出来的不太准,所以不能确定映射关系了,,但貌似只是一般的比例关系

网友A:
楼上老弟(?)还没弄懂本人说的意思,
测量同相点的周期就行了,管他高低脉宽干甚?
最通用的手段是下降沿触发,下一次又是下降沿触发,这二点就叫同相点,测量这二点间的周期就足够计算出RPM来,
花了本人多次回帖时间了,现在弄懂了,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弟(?)还没弄懂本人说的意思,
测量同相点的周期就行了,管他高低脉宽干甚?
最通用的手段是下降 ...

哦,不好意思耽误哥们时间了。下降沿捕捉同相点计算周期的方法我是明白的。似乎CDI的那个RPM输出信号是没经过什么调制的,直接就是霍尔元件的信号?那这就好办了,有什么问题还请指正,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弟(?)还没弄懂本人说的意思,
测量同相点的周期就行了,管他高低脉宽干甚?
最通用的手段是下降 ...

不好意思,我本不是伸手党,奈何示波器都很难借出来用,所以哥们有时间的话回复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B:
霍尔元件如果是转速传感器,应该是内置了施密特触发器整形,输出加上上拉电阻的话,是方波。表面上如楼主所说,脉宽随着转速变窄。实质上是霍尔元件扫过永磁珠的时间变短,当然脉宽变窄,周期也变短,占空比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元件如果是转速传感器,应该是内置了施密特触发器整形,输出加上上拉电阻的话,是方波。表面上如楼主所 ...

原来如此,只用斯密特整形了,没加什么调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