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有吱吱声

楼主(2017-06-29):
刚入手一台X3,组装好插
电池
舵机
有吱吱声,但工作正常,是电压或其它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数码舵机都是这样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都是这样叫,正常
困扰了几天了,谢谢!

网友B:
你以后的困扰会更多

网友C:
很正常了

网友D:
没事,一般是不太顺滑,造成舵机没回中,或者是舵机高频调节,一般没事,不抖舵没事

网友E:
无副翼特色,正常

网友F:
哈哈,我刚入直机也是被这响声折磨的烦,楼上说的很对,以后的困扰会更多

网友G:
多潜水学习经验,一看就没飞过无副翼,飞前飞后勤检查。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数码的都会叫

网友I:
会叫的才是好的

网友J:
我的好像也叫

网友K:
都叫,不用管

网友L:
我的把桨拉直,球头扣和其他的都顺滑静止不动不会叫啊?不知道楼上的都是用的什么高端舵机

网友M:
会叫的舵机才有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