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3D打印1550翼展赛斯纳 吉日首飞

楼主(2017-06-29):
又一项浩大工程,机身完全靠3D打印的赛斯纳,大概打了有200多小时吧
刚刚组装完成,大家看图
动力用2820-800kv配1245桨,4s5200电池
飞行重量大概2000g

楼主:
很多朋友问我图纸哪来的
链接被删了,大家淘宝搜 3D打印飞机图纸 应该能搜到

网友A:
电机露在外面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露在外面不好看

设计的是装在里面的,我不喜欢用桨夹,喜欢用螺帽固定所以就反着装了

网友B:
很屌 ,就是太脆,容易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屌 ,就是太脆,容易烂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摔的。。。
我那P-51水泥地降了n次了没一点事
还有为啥大家都感觉3D打印的脆??强度挺高啊,试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算国内第一人吧。
什么材质的,看样子不是那种用ABS塑料线打的。
重量呢?
机身、机翼是里面打印骨架,外面只打印一层外壳吗?

网友D:
电机装的太丑了,逼死强迫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算国内第一人吧。
什么材质的,看样子不是那种用ABS塑料线打的。
重量呢?

谢谢过奖了
机身全PLA打印的,ABS打出来单个组件强度更高但粘接强度不是很好,多以感觉还是PLA最合适
纯3D打印件重量1400g,飞行重量大概2000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装的太丑了,逼死强迫症啊

朗宇2820电机轴太粗啦,找不到那么大的zidan头啊

网友:
楼主厉害,我都琢磨着买3D打印机了

网友:
真漂亮~~~不过广告嫌疑中~~~不过我已经决定要买了

网友E:
打印机什么型号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什么型号 求推荐

我用的Ultimaker2,其实用哪个款都可以,只要在切片软件里调好参数一千块的打印机也能打出很好的质量

网友:
他这个图纸卖的太贵了,我记得有一家是卖10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Ultimaker2,其实用哪个款都可以,只要在切片软件里调好参数一千块的打印机也能打出很好的质量

Ultimaker2高端货哦准备入手一个Ultimaker结构的山寨货玩玩,值得入手吗?
或者有其他什么机器可推荐的 5000以内就好

这个是否分段打印然后再粘合?

网友:
打印成本多少,200个小时也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ltimaker2高端货哦准备入手一个Ultimaker结构的山寨货玩玩,值得入手吗?
或者有其他什么机器 ...

国内哪有正版的Ultimaker啊我用的就是山寨的
我在美国用过正版的Ultimaker,效果跟山寨的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