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进...HCP80V2如何矫正水平?

楼主(2017-06-29):
HCP80v2,三轴下脱控5秒一点不会歪。六轴模式下起飞没问题,然后会慢慢往侧面歪。。。怎么办?

80v2的三轴飞得也不舒服,弹回太大了。。。显然是主桨感度太高,但不能调。六轴(自稳)的手感非常好,室内定轨迹很轻松,但就是会歪,要保持打舵修正。。。

网友A:
小型六通机都是这副鸟样,需要打舵修正。你想它们像三通共轴双桨的玩具机那样纹丝不动,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可以检查下主板是否与主轴垂直,参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下主板是否与主轴垂直,参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8593&extra ...

好吧,我去看看,有可能。(80V2主板是平躺的。。。)

不过帖子里所描述的60问题实在太诡异,程序绝对有问题。PIX/APM/spF3多轴,歪的主板上天,自稳(六轴)保持打舵是可以顶住的,而且舵不用加大。
另外,自检的时候80v1(没有六轴)桨上下抖动快,v2(有六轴)慢,可能意味着60的桨自检抖动快的时候六轴自检不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去看看,有可能。(80V2主板是平躺的。。。)

不过帖子里所描述的60问题实在太诡异,程序绝对 ...

80v2和60是同一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