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能连上华科尔的机吗

楼主(2017-06-29):
华科尔的d10,d7可以刷成dsm2/dsmx连上地平线的机。。
我想问我用spektrum的dx6或者dx8,能玩华科尔的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那华科尔的一个控能同时dsss和dsm2吗?还是说也得来两个,一样一个?

网友B:
不能,华科尔用的是DEVO协议或者是老款华科尔的2601,28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华科尔用的是DEVO协议或者是老款华科尔的2601,2801的。

那一个华的控能dsss和dsm2一起,还是说只能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个华的控能dsss和dsm2一起,还是说只能选一个

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看来要想一控多用,只能神控+万能高频头了

网友:
dsss是什么鬼?

网友(2021-10-28):
把原来接收机拆走,线头符合对得上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