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

楼主(2017-06-30):
3.7V 5000mAh的电池 功耗是3W待机时间多长呢?

网友:
说具体一点,

网友A:
待机电流=3W/4.2V=0.71A=710ma(理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降低,待机的电流会增加的;这是电压在4.2V下的待机电流);
待机时间=5000mah/710ma=7.04h (5000mah全部用完,实际是没有那么多的)。

网友:
3楼算的不是很精确,但是也差不多了,楼主想做什么呢?

网友B:
理论值:
总能量:3.7*5=18.5
待机时间:18.5/3=6.16小时
估计时间就在6h左右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3W/4.2V=0.71A=710ma(理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降低,待机的电流会增加的;这是电压在4.2V下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值:
总能量:3.7*5=18.5
待机时间:18.5/3=6.16小时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