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挂皮带转动 震动

楼主(2017-06-29):
放在瓷砖地面震动180到300 用手提起来 60到70 这震动正常吗

网友A:
没大桨,电机没负载,不算的。没负载的电机或许转速大大高于飞行时的正常值

网友B:
没事的,要看大小桨带上正不正常

网友:
手提着本来就有一定的缓冲效果,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大桨,电机没负载,不算的。没负载的电机或许转速大大高于飞行时的正常值

转速基本跟带桨差不多的,不超过一百转,转速计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要看大小桨带上正不正常

那怎么看呀 k8能记录飞行是的震动值吗

网友D:
这个是kd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转速基本跟带桨差不多的,不超过一百转,转速计实测

是否带大桨,整机的固有震动频率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装上相关部件再测试更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转速基本跟带桨差不多的,不超过一百转,转速计实测

不超过100转,那这震动值没意义了。要正常转速,至少上大桨夹,尾桨夹测才是有用的震动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超过100转,那这震动值没意义了。要正常转速,至少上大桨夹,尾桨夹测才是有用的震动值。

我说的是空转转速和带桨飞行转速相差不超过一百,没说转速不超过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带大桨,整机的固有震动频率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装上相关部件再测试更准确。

楼主的问题是放在地上和手拿着空转振动值不一样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正常空转一两百振动值的话,装上质量正常的桨是不会振动过大的,桨的因素对飞机固有振动频率的影响并不大,要排除也只能装桨把转速从低到高,看一遍振动值,避开特定转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空转转速和带桨飞行转速相差不超过一百,没说转速不超过一百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kds吗

是的5.5

楼主:
不挂皮带 电机带齿转 震动竟然 基本维持在2以内

网友:
要看看电机本身的动平衡是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挂皮带 电机带齿转 震动竟然 基本维持在2以内

正常电机空转起来后振动不会超过100多在50以下

网友:
这是大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