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设置问题

楼主(2017-06-29):
这上面的设置都是些什么意思啊!都有什么用请大神给说说!!谢谢!!

网友:
正负最大螺距时尾舵的预先补偿值。一般默认就OK~

网友:
2楼正解,不过一般多加几个模型群,大家会指导你的,群共享文件里一般会有vbar调试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