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暴力降落做好准备

楼主(2017-06-29):
原来后三的起落架,掉水里,居然遗失了一只脚,你们猜猜掉了那只?

回家继续搞个暴力降落用的硬架子,只为了保护那漏出来的6寸桨,电机座做了加固,不知道可靠不,草地,硬地都不怕了,就是起飞看来要手抛

网友A:
,增加了阻力,但保护了浆

网友B:
你想多了,电机设置成刹车模式,桨用O圈装,触地前全收油门,桨不会有问题。反而你这各种增加重量会导致飞机不好控制降落速度高会导致出问题。

网友:
混控有问题吧。。。升->襟翼;降->空中刹车?

网友:
桨没事的,落地只要不开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电机设置成刹车模式,桨用O圈装,触地前全收油门,桨不会有问题。反而你这各种增加重量会导致飞 ...

嗯嗯,是电调设刹车吧?好的,很有启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阻力,但保护了浆

增加的截面如图,重量做之前忘了称重了

网友:
其实桨不要保护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还是装好前三点起落架练技术吧

网友C:
3楼的意见我支持!没有必要你增加耐饿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意见我支持!没有必要你增加耐饿个玩意

想问一下,o圈一般多久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o圈一般多久换,谢谢

经常检查,如果桨一直不拆,估计半年就不行了吧,会裂。一旦有裂口,赶紧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