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11微型录像机测试

楼主(2017-06-29):
在我正在看GOPRO HERE SESSION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微型录像机,尺寸很小,适合在小穿越机上录像用,于是便买了台试试,便宜嘛,试错成本低
先看样子,第一眼让我很不爽的是镜头,竟然安装偏了,这品控也是醉了。。。

刚开始我以为是贴纸偏了,把贴纸撕下来后还是偏的,没办法咯。

下面是其它细节的图片,大家自己看啦,缝隙有点大。

下面是用橡皮固定在机子上面的效果

对于我来说样子什么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买这个录像机主要就是尺寸合适,不会太重,效果不至于太差就行了。
试了一下飞行录像,这效果简直无法接受啊,静止的时候看画面还过得去,一飞起来,基本上都看不清了,都是糊的,试过720和1080两种分辨率都是一样,不论是流畅度还是清晰度都不如我用眼镜录的效果,唉,人家定义为玩具级的东西,看来是不合适我们穿越的机子用啊,只能扔一边作个纪念了。还是乖乖用眼镜录像吧,虽然偶尔会有点雪花,总比啥都看不清楚要强。

下面请看720和1080的录像效果,只是简单的飞了一下,而且镜头比较小,视角也小很多,实在无法在穿越上录出好的内容。720录像

1080录像

下面是用眼镜录的效果

山狗4000的效果

网友:
差点买了,感谢楼主测评

网友:
这东西叫啥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个,到手后试了下很是失望,果断退掉了。
最后买了个SJ9000,1080P录像清晰度不错,
以后飞飞机再也不用求老婆给录了

网友B:
这么小,能做出来就不错啦,肯定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价格不高,体积小,对画质别有啥高要求了

网友C:
哈哈哈,又一个掉坑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又一个掉坑里的

你也中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个,到手后试了下很是失望,果断退掉了。
最后买了个SJ9000,1080P录像清晰度不错,
以 ...

懒得退了,摆放留个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个,到手后试了下很是失望,果断退掉了。
最后买了个SJ9000,1080P录像清晰度不错,
以 ...

小的只能是gopro了

网友:
有新产品出来就不怕找不到中国的山寨

网友D:
优酷也亚索厉害,分不清到底摄像差还是因为被网站压缩的  建议传到别的视频网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的只能是gopro了

是啊
不过狗买不起,只能买山山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优酷也亚索厉害,分不清到底摄像差还是因为被网站压缩的  建议传到别的视频网站

和我拿到手的实际录的没多大差别,还没我车上150块的记录仪录的清晰。
放在电脑上看的效果还真不如号称700线的CCD摄像头。
估计是期望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不过狗买不起,只能买山山狗了

山狗也还不错了,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酷也亚索厉害,分不清到底摄像差还是因为被网站压缩的  建议传到别的视频网站

是的,优酷压缩失真,还没有我自己压缩发到微信上的清晰

网友E:
几十的货你期望有1000多的效果可能吗?好比玩具四轴你期望有大疆的效果,不切实际,重要的是性价比在你看是否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和我拿到手的实际录的没多大差别,还没我车上150块的记录仪录的清晰。
放在电脑上看的效果还真不如号称7 ...

150可以买两个sq11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十的货你期望有1000多的效果可能吗?好比玩具四轴你期望有大疆的效果,不切实际,重要的是性价比在你看是 ...

装ft的飞翼上当穿越只当个记录,这个可以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0可以买两个sq11了啊

问题是150的效果能接受。。。
换成两个11,效果也没加成啊,太渣

网友G(2017-11-28):
楼主不用了可以拆开看看里面摄像头是分体的还是连在主板上的,放在固定翼效果怎么样

网友H:
你的山狗400怎么感觉没我的效果好呢

网友I:
我的只是贴纸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能做出来就不错啦,肯定要求不能太高
對, 這是給小機的 , 例如3吋130以下的 , 甚至110X 2吋小機都能掛上爽飛

网友J:
弄个视频采集器 用手机录 想效果好就只能挂运动相机了 但是成本更高 而且加重飞机 影响续航 机动性